AD走线规则报错

楼主(2023-05-17):
    Some rules have incorrect definitions. Would you like to correct them?
各位大神怎么解?

网友:
    如果是敷铜规则定义则要红色圈圈中的“Ispolygon”改为“Inpolygon”,如下图所示;其他问题也可类推。

楼主:
    已经是“Inpolygon”了,并且规则改不了,删不掉。

网友:
    规则冲突了,可以删除的,删除的时候选择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