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中如何选中几条鼠线然后查看那几条鼠线整条线的走向?

楼主(2023-05-17):
    AD16中如何选中几条鼠线?然后查看那几条鼠线整条线的走向呢?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器件的丝线,用鼠标左键提起器件,之后看丝线的方向和需要连接位置

楼主:
    只能这样看吗?那不是走群组线特别是DDR走线时,很难分辨一组一组的走线?那鼠线可以改顔色的吗?

网友:
    设置里边关于颜色那里有个connection line 就是飞线,改颜色就行了
其他的可以根据网络设置走线的颜色,方便查看

楼主:
    connection line在哪个设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