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如何加载EDA365 SKILL

楼主(2023-05-18):
RT,ilinit加载不成功,用命令行的话load找不到命令

网友A:
    安装好以后会自动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以后会自动加载

    22.1版本吗?用17.4一点问题都没,22.1怎么也不行,重装好几次。命令行skill load 路径/FP_XXX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