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24放大倍数和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2023-05-18):
电路我觉得没问题,但是现在±5V不够用,得8V左右才行,咋改
AD3在调试的时候也不用,所以想着把它直接弄成增益1的跟随器算了
求助各位大佬解决!!!

网友:
    你最好先问厂家申请一个小的开发板,或者在网上找一个,调好之后在自己板子上再画,很多器件都是第一次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轨到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轨到轨的

不是的。
所以我在怀疑是没有输出5V,现在电路放大器就是跟随器,增益是1。我想着把增益放大,输入2.5V,放大两到三倍,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点评):
2.5V输入,放大2倍后最大输出5V。不还是需要用到轨到轨运放。 要不换运放,要不改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所以我在怀疑是没有输出5V,现在电路放大器就是跟随器,增益是1。我想着把增益放大,输入2.5V ...

换运放的可能性不大。试过用12V直接给运放供电是可以的,算了一下需要8V左右。

现在输入电源是5V,那我是把输入电源5V以下,再把增益变大,可行不

网友:
    芯片增益一般为200倍左右,你要实现放大功能要在外部最好组成负反馈电路,因为正反馈不稳定,这时候就能根据负反馈的放大倍数比例实现电压增益,但是这个增益不会超过供电电压。你可以仿真试试,网上很多搭建的模型

网友:
    提供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