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串扰和线宽线间距的问题

楼主(2023-05-18):
    方案一:线宽18线距40,外层走线串扰-30.内层-20;
方案二:线宽18线距100,外层走线串扰-30.内层-20;高频串扰没有方案一好。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拉宽间距其实串扰并没有变好的原因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4%AE%C8%C5
    还需要期间布局地平面处理,高频信号的隔离等

网友:
    当线间距拉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串扰的改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网友:
    说明串扰并非来自平行走线间距

网友A:
    有做平面分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平面分割吗

    没有,die to die 的连接,很长的直线互连,间距一直。最后发现,是die区域出现距离太近导致串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