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自动添加光绘在17.4上无法使用,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23-05-18):
    在16.6上自动设置光绘的skill可以正常用,但是17.4打开后在右下角的Command窗口提示下面报错:
*Error* load/loadstring: undefined variable - \337\274
*Error* deleteFile: permission denied - "C:/Users/Jiang/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allegro.ilini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vipkbeda_load.ile" at line 0
*Error* load/loadstring: undefined variable - \357\273\277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layer_mark.il" at line 1
    其中"layer_mark.il" 就是自动添加光绘的skill,快捷键是lm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要怎么才能把这个光绘skill在17.4里正常使用?

楼主:
    图片没显示出来,加上附图!

网友A:
    代码要重写,17.x的函数和数据跟16.x的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要重写,17.x的函数和数据跟16.x的不一样了

如果17.x的函数跟16.x的不一样的话,16.6发SKILL在17.4里面应该都不能使用,但是我现在16.6的skill在17.4里面都可以正常使用,就只是自动设置光绘的skill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17.x的函数跟16.x的不一样的话,16.6发SKILL在17.4里面应该都不能使用,但是我现在16.6的skill在17.4 ...

高版本能兼容低版本,低版本怎么兼容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能兼容低版本,低版本怎么兼容高版本

我现在是17.4的版本调用16.6版本的skill啊

网友C:
    源文件扔出来,让高手加载试验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文件扔出来,让高手加载试验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

skill的原文件见附件压缩包,请高手帮忙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