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的HDMI 母座差分线怎么走出来好?通孔焊盘间间距只有0.2mm

楼主(2023-05-18):
    有什么好的方法把这对差分线走出来(两层板)

    有什么好的方法把这对差分线走出来(两层板)

网友:
    四对差分从两行之间分两层分别走左右通道出来

网友A:
    hole hole是0.5mm 大约20MIL 走线444 焊盘每个4 top层焊盘小一点 可以拉出来

网友B:
    左边的ESD器件中两对差分线进行交换,然后下边这对差分线在两排通孔之间往左边绕一个大弯,再往上连接ESD;至于其他的线全部从另一层走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e hole是0.5mm 大约20MIL 走线444 焊盘每个4 top层焊盘小一点 可以拉出来

    感觉最理想的做法是从hole间拉线出来(距离最短),但孔内径是0.55,外径是0.8,hole-hole焊盘最小间距是0.2mm,把焊盘做小0.05,间距最多加宽到0.25mm,计划走线4/4/4mil(即0.3048mm),还是不够,这种接口感觉对很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ESD器件中两对差分线进行交换,然后下边这对差分线在两排通孔之间往左边绕一个大弯,再往上连接ESD; ...

    绕大弯的话,那这一组差分感觉太长了,而且屏蔽层也不完整,不利于高速信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大弯的话,那这一组差分感觉太长了,而且屏蔽层也不完整,不利于高速信号啊

    你都只用2层板了,还能要啥自行车呀。要利于高速信号,你考虑和参考平面的距离,考虑阻抗匹配了吗。绕那么个弯能有多长,这长度就不是个事。

网友:
    就是9494,要啥自行车

网友:
    请问下面一排从下面出线要坐几年牢?

网友:
    看看焊盘能不能做成椭圆形的焊盘单边削2mil正好出一根线

网友:
    换贴装的hdmi座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