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里层数参数数据不一致,提示要运行pcbdiagnostics来清除层数据

楼主(2023-05-18):
    叠层里层数不一致,提示要运行pcbdiagnostics来清除层数据,请问这个pcbdiagnostics在哪里?

网友:
    1.关闭软件
    2.电脑左下角点击搜索,输入CMD,选择MGC EBS CMD...
    3.打开命令行之后,输入pcbdiagnostics fix F:\TEST\TEST.PCB
上述命令中,需要将路径改为你PCB路径,运行结束后,可以在.\PCB\logfiles文件夹下看到一个diagnosticUtility.txt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