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版本问题

楼主(2023-05-18):
    请问在795中怎么进行器件的分类啊,就是创建不同的class,因为连接器要用十字连接,不知道怎么进行设置

网友A:
    那你换一个版本试试
    有时还跟电脑系统有关系,最好用纯净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一个版本试试
    有时还跟电脑系统有关系,最好用纯净版系统

    问题解决了,在层叠设置界面中有选择不同层不同网络的铜皮的连接属性,还有个问题,mentor可以在无网络的焊盘上走线吗,或者在PCB中怎么新增网络,并对无网络的焊盘赋予新增的网络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一个版本试试
    有时还跟电脑系统有关系,最好用纯净版系统

层叠设置界面在哪找啊  我在设置里面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