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字母或文字做PCB外形的简便方法

楼主(2023-05-19):
最近想到用pcb直接做成字母或文字的形状,于是画着完,发现挺麻烦的。
我的做法是先找到想要的字体并打出,设置字的大小,然后用机械层来描边,特别是字母,有很多弧线,比较费时间!
然后想到用CAD来做,先输入所需要文字,然后转换成线条,再导入AD,发现直线还好,弧线出来不平滑,失真了!可能是我对CAD不熟悉,方法不对吧。
不知那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分享一下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文本打印你要的字母放在PCB上,之后把字母调整大小,调整到你需要的大小,再把字母的线型调节成板框。
这样做就可以

网友B:
    CAD 有个扩展功能,输入文字,TXTEXP可以将文字转为空心字。导入AD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文本打印你要的字母放在PCB上,之后把字母调整大小,调整到你需要的大小,再把字母的线型调节成板框。
这样做就可以

    感谢你的回复!可是我没有看明白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 有个扩展功能,输入文字,TXTEXP可以将文字转为空心字。导入AD就好了

    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CAD小白,经过半天的摸索终于能比较顺溜的做字的边线和随心调节大小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