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GBT发射极悬空会怎样

楼主(2023-05-19):
    我在L2接上整流桥的正极,约DC310V左右,J2和J3之间接上电磁炉线圈,R24是断开的(相当于发射极悬空状态),然后上电保证IGBT的G极是低电平,不超过1V。但是没过多久10秒左右,R23和R25那边的电阻都炸黑了。同时栅极的R14和R20这两个电阻也炸黑了。我想的是是不是发射极不能悬空,因为我之前没断开,在L2前接上了48V的直流电源,电路都是能正常工作的。所以我想的是是不是和这个发射极悬空,同时接收极接了很大的电压有关。

网友:
    就是一个高频开关,那打开开关,需要有流通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