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怎么设置目标阻抗参考阶梯线显示

楼主(2023-05-19):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power SI怎么添加官方s1p文件设置目标阻抗参考阶梯线显示,蓝色那条

网友A:
    用一个S1P文件来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S1P文件来描述

    老师,官方有给S1P参考文件,但不知道怎么添加进去

网友A:
    在Network Parameters窗口单击右键load进来不就好了吗?

网友B(2023-09-13):
    这个弄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Network Parameters窗口单击右键load进来不就好了吗?

    主要是这个load的文件在哪里啊,怎么写,有示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弄出来了吗

    方案提供给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