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问题求教,如何更改PCB中无网络焊盘

楼主(2023-05-19):
    795版本中,在PCB上如何进行更改没有网络的焊盘,即如何新增网络,并使新网络应用在焊盘上,或者如何设置使可以在无网络焊盘上进行拉线扇孔呢

网友:
    也可以在原理图中增加几个管脚,连接你需要连的地方,之后再导入PCB,这个管脚做成你要的焊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不了

好吧,特殊情况只有PCB,现在用走线强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不了

    你好,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是这个工程的PCB文件可以复制到工程中吗,这个工程是没有PCB文件的

网友:
    前向更新的时候,勾选“assign single pin nets to unused pins,enabling fa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