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線旁的GND VIA 裡面的 shape

楼主(2023-05-19):
下圖框選的 GND VIA 中間都有 shape,請問這用 skill 還是手動鋪的?

网友(点评):
一般鋪銅會有最小面積限制, 所以非電腦自動, 87%是人為建的SHAPE PAD. (重點不是SHAPE, 而是在那層.)

网友:
    这个平时没太注意这个细节。

网友A:
    可以直接在Pad stack里面设定你需要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Pad stack里面设定你需要的值

    PADSTACK 裡面要怎麼設定?

网友:
    目测这个是手动打的孔

楼主: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手動鋪,只是這樣只能用 copy,不能打 via 就有 shape......

网友:
    可以用skill,当然,手动问题也不大。

网友B:
    这个shape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skill吸附gnd网络,防止被其他网络吸附

网友:
    还有这个skill吗,手动不是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hape有什么用?

    防止后期设计,陪地过孔被其他网络的铜皮吸附

网友:
    有没有skill啊,现在正在做一个板子需要加shape

网友C:
    可以手动,也有skill哦,我一般都是用skill快速给所有回流gnd via铺上gnd小铜皮,防止被吸到别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手动,也有skill哦,我一般都是用skill快速给所有回流gnd via铺上gnd小铜皮,防止被吸到别的网络

大佬,可以共享skill?很需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TACK 裡面要怎麼設定?

    啊这。。。。。tools padstack 添加一个shape 放到你想要的点
然后另存,在替换旧padstack

网友:
可設定 也可手動 就看個人

网友:
    打一个地孔   孔中间铺上一块大小小于过孔大小的静态铜皮   然后 复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