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s参数提取

楼主(2023-05-19):
下面是用过孔向导创建的差分过孔模型,想掏空信号孔之间得铜皮,做阻抗优化,现在想通过仿真对比掏空和不掏空的s参数变化!这个掏空铜皮怎么操作!求大佬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PCB过孔要求,有一套专业的算数表的
网上找找。

网友:
    HyperLynx有个3D Explorer,可以直接设置过孔参数,反焊盘距离等等参数,然后系统直接建模,在Full-Wave Solver里面求解S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