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N总线的TVS管通常都是24V?

楼主(2023-05-19):
CAN总线电压范围是1.5~3.5V,为什么保护总线的TVS管通常都是24V?

例如
NUP2105LT1G
TPSMBJ15CA

网友:
    汽车电池一般为12V,如果要跨接启动,就需通过24V电池完成。因此CAN总线静电保护通常使用双向24V钳位电压器件。---来自百度

网友:
    CAN总线会存在较高的工作电压,而一般CAN芯片的CANH和CANL故障保护电压比较高,提高TVS等级能使CAN更好的适应不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