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过孔实际尺寸与标识的不符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05-19):
    AD16 PCB板上实际过孔测量是内径12mil,外径22mil,为什么系统自动标识的却是内径28mil,外径50mil,两者不相符呢?

网友(点评):
這位大哥您看到系统自动标识的却是内径28mil,外径50mil,有看到前面的"小於符號"嗎?? 這可能只是DRC的孔徑最大限制, 所以内径12mil,外径22mil, 都小於限制. 重點是如2樓說的看屬性.

网友:
    你可以点开这个过孔,看看属性

网友:
    这是规则报错提示,你放的过孔不在你VIA规则的数值范围内,把规则改下就行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规则问题过孔大于设置规则了,要么调小过孔要么更改规则

网友(2023-07-14):
    那是DRC报错。你要在Rules中修改相关规则。Design→Rules→Routing→Routing Via Style→RoutingVias,把里面的最大/最小/推荐的值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