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椭圆或曲线进行等距分布并且还要随曲线适应角度,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呢?

楼主(2023-05-20):
上一贴,求助了用文字、字母做PCB板框的问题,用CAD已经完美解决,其实就是做LED灯板。
现在发现新的难题,就是非正圆的弧线、曲线,怎样实现LED随曲线等距分布,且还要自动调节角度,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好的方法、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斜率 = 等距離. 角度就比較個人(要直或橫)了, 就抓圖中心定零件角度.

谢谢回复!因为不是正圆,或就是一个无规律曲线,如果找圆心的话,那数量太多,操作起来也很烦琐。

网友B:
    上次提议在CAD里画完在导入。这次也可以啊,AD里面我是没发现有这样快速实现该操作的功能,CAD里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提议在CAD里画完在导入。这次也可以啊,AD里面我是没发现有这样快速实现该操作的功能,CAD里倒是可以。

    谢谢回复!CAD里是可以实现,但是元件要跟随曲线角度的话,还是非常麻烦,应该还是要在AD里一个一个元件输入角度。

网友:
    难度在于元件随角度,坐等大神

网友(2023-08-03):
    LED发光是圆的 ,只要中心点控制好就可以了。如果每个灯的角度不一样,贴片厂也会有意见

网友:
    然后选中器件,排好序,然后在excel里面按照椭圆参数方程按照每个器件顺序计算好角度,在pcblist里面批量粘贴角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