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加密请教

楼主(2023-05-20):
    请一下,我自己做了一个安装包,我需要做license管理,让后我需要对license有加密限制(乱码)而且allegro读取license时是不需要加载密码的,请教大佬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就需要解密, 而你要的方式, 比較有可能是使用SKILL的加密, 把LICENES 做成*.il  , 再加密, 而在另外SKI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首先明确告诉你 ,如果考虑使用load来实现license的载入,那么可放弃了。。没有密码等于裸奔!可以尝试通过变量控制,把相关代码函数存储成cxt  。loadContext是不需要密码的,也能载入一部分东西。仅仅是思路。

网友(点评):
重點是密碼的不同, 最外面是用個人和網站名稱, 內層密碼就不同喔. 而且可另設時間或功能或檔案日期.....就看你功力了, 不算祼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明确告诉你 ,如果考虑使用load来实现license的载入,那么可放弃了。。没有密码等于裸奔!可以尝试通过变量控制,把相关代码函数存储成cxt  。loadContext是不需要密码的,也能载入一部分东西。仅仅是思路。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明确告诉你 ,如果考虑使用load来实现license的载入,那么可放弃了。。没有密码等于裸奔!可以尝试通过变量控制,把相关代码函数存储成cxt  。loadContext是不需要密码的,也能载入一部分东西。仅仅是思路。

    请问怎么做cxt呢

网友:
    setContext( "current")
    load("mySkillCode.il")
    defInitProc("current" 'myInit)
    saveContext("myContext.cxt")
    这四条代码是Help里的例子 。第一句初始化,初始化后从此刻开始,load进来的内容,会被记录。直到 SaveContext,这中间产生的操作结果会被存储。比如这期间load进来一个函数,save后的cxt就是包含了这个函数。

楼主:
    setContext( "current")
    load("mySkillCode.il")
    defInitProc("current" 'myInit)
    saveContext("myContext.cxt")
    这四条代码是Help里的例子 。第一句初始化,初始化后从此刻开始,load进来的内容,会被记录。直到 SaveContext,这中间产生的操作结果会被存储。比如这期间load进来一个函数,save后的cxt就是包含了这个函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