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gero 17.4过孔不能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5-22):
求助:allgero 17.4过孔不能显示是什么问题,如图,过孔全部显示成空的了,

楼主:
刚才图片没传上,补传一下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开了无盘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开了无盘过孔

设置好像都没问题,就是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颜色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或者设置了负片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设置了负片设置

后面发现只要打开了plane层ETCH的显示,就出现了过孔不显示了情况,关了就正常显示,具体在哪里设置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Via 的padstack 裡面的孔徑尺寸設得比 pad 還大?還是你使用的 unuse pad supress 的設定 , 因此沒接上線的pad 都會被自動拿掉?

网友:
    Active Layer选择了负片Plane就会这样,这就是负片Plane的显示效果,切换到正片布线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