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信号线绕长后回损变小?

楼主(2023-05-22):
最近提取S参数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线长1012mil的时候回损-8.9dB,我把线绕长到1200mil左右后回损到了-14 dB,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理论支撑吗。

绕长后

绕长后

原始版本

原始版本

楼主:
标注反了,第二张图片才是原始版本,第一张为绕线后的

网友A:
    看频点,线的长度不一样,谐振频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频点,线的长度不一样,谐振频率不一样

    但是看起来是整体下移了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看起来是整体下移了一些的

    没有吧,你把2个整体对比看看。这2个图的谐振点不一样。

网友:
    看频点,必须线的长度一样

网友B:
    一方面可能谐振,另外其实走线长度增加以后反射信号也会被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方面可能谐振,另外其实走线长度增加以后反射信号也会被衰减

那这种在两端看起来参数变好了一点,但其实眼图并不会有优化是吧,因为路径上被反射的能量还是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在两端看起来参数变好了一点,但其实眼图并不会有优化是吧,因为路径上被反射的能量还是那么多

    S参数好,眼图不一定好啊,一根走线不绕蛇形线肯定是比绕了的好的。

网友(2023-08-10):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在两端看起来参数变好了一点,但其实眼图并不会有优化是吧,因为路径上被反射的能量还是那么多

这个不一定的,拉长走线眼图有可能变好的,比如有的高速协议就规定了插入不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