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置网络颜色怎么更改这个是一个色的,这样不习惯

楼主(2023-05-22):
(图片)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 Highlight -- display_nohilitefont , 勾上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 Highlight -- display_nohilitefont , 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 Highlight -- display_nohilitefont , 打勾

    你这说的是Allegro软件的操作吧,这个是AD的

网友B:
注:F5会开启/关闭Net Color Overr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F5会开启/关闭Net Color Overrid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