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i开发板SATA硬盘速率测试

楼主(2023-05-22):
飞凌OKA40i-C开发板,提供了SATA接口,今天笔者试着挂载SATA硬盘。

【1】挂载SATA硬盘

【硬件准备】 1、SSD硬盘,拆了一个N年前的容量120G的硬盘。 2、从报废的电源上剪下来D头转SATA电源线。 3、SATA数据线一条。 4、12V电源。

【硬件连接】 1、12V源接接到开发板的12V电源(注:我这里用的数字电源有夹子,所以直接夹到SATA电源线的12V电源线上了); 2、将D头插入开发板的D头插座; 3、用SATA数据线将硬盘与主板的SATA接口连上; 4、12V上电,开发板上电; (在这里给提个建议,电源最好能改为12V输入,这样就不用麻烦再去准备个12V电源了,对于新手来说,如果电源接反,那开发板就挂了); 5、上电,一切正常。

【挂载硬盘】 1、fdisk -l,系统找到了SATA硬盘,在/dev/sda目录下:

2、df -Th查看,没有自动挂载: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新建目录:mkdir /mnt/mydriver,然后试着挂载:monut /dev/sda5 /mnt/mydriver,提示错误:unknow filesystem type 'ntfs'。

4、这是因为linux下不认ntfs分区格式,准备格式化为ext4格式。执行命令#mkfs.ext4 /dev/sda5 然后按提示,完成格式化:

5、挂载到/mnt/mydriver目录下,然后用df -Th就可以看到挂载SATA硬盘成功了。

【2】磁盘的读写速率测试

1、挂载好了SATA硬盘,这里做一下磁盘速度测试:

(1)通过df -h命令查看磁盘情况:

# hdpARM -tT /dev/sda5/dev/sda5: Timing buffer-cache reads: 420 MB in 0.51 seconds = 839503 kB/s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478 MB in 3.00 seconds = 163015 kB/s

cahce读取840MB/s,磁盘持续读取163MB/s。

(2)再测一下OKA40i-C开发板的读取速率:

# hdparm -tT /dev/mmcblk0p7/dev/mmcblk0p7: Timing buffer-cache reads: 414 MB in 0.50 seconds = 831310 kB/s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126 MB in 3.00 seconds = 42988 kB/s

cahce读取830MB/s,磁盘持续读取43MB/s。

2、测试写入速率:

# time dd if=/dev/sda5 bs=1024 count=1000000 of=1Gb.file 1000000+0 records in 1000000+0 records out real 0m44.173s user 0m0.590s sys 0m26.740s # time dd if=/dev/mmcblk0p7 bs=1024 count=1000000 of=1Gb.file 1000000+0 records in 1000000+0 records out real 0m52.214s user 0m0.570s sys 0m25.760s

写入速度SSD为:44MB/s,EMMC为:19.2MB/s。

从测试结果来看,开发板的磁盘读取与写入与台式机的性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命令很详细,下班可以根据你这个命令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