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7.2规则管理器ddr等长relative delay那一列为啥是黄色的?

楼主(2023-05-23):
    点击analyze了也没有用,麻烦各位道友帮帮忙

网友:
    你 有截图嘛

网友A:
    要不就是线没接上,要不就是检查开关没打开

网友B:
    三个的话就是开关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线没接上,要不就是检查开关没打开

原来analyze mode这些开关要勾上啊,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的话就是开关没开

我没想到analyze mode这些开关要勾上,已经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