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Allegro如何统计整板的所有器件面积?

楼主(2023-05-24):
如题,需要统计整板器件的面积计算利用率,allegro软件需要如何操作获取整板所有器件的总面积?请知道方法的大神们分享下,谢谢!

网友(点评):
是密度. 而且要看你們零件SOP怎建, 大多是建錯, 所以也不準.

网友A: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一般都是PCB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一般都是PCB的尺寸

    是啊,找了好久没找到这种功能用查看功能只能看到单独的器件面积,没有把整板所有器件面积汇总

网友B:
    写个skill插件来统计place_bound面积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skill插件来统计place_bound面积之和

有想过写skill但是全新skill不会写,如果有类似的可以用来参考的skill请提供下,谢谢!

网友C:
    仅供参考
    1. axlCmdRegister("csa" 'dbCheckSymbolArea)

    2.
    3. ;; How to use
    4. ;; skill load "test_calc.il"
    5. ;; csa

    6.
    7. procedure( dbCheckSymbolArea()
    8. let( (plcbnd area (sumPlc 0) shapeOutline sumOutline)

    9.
    10.     ;;calc area of placebound of top symbols

    11.     foreach(i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12.         when(i->symbol && i->symbol->layer == "TOP"

    13.             ;;get shape of placebound
    14.             plcbnd = car(setof(x i->symbol->children (x->objType == "shape" && index(x->layer "PACKAGE GEOMETRY/PLACE_BOUND_"))))
    15.             when(plcbnd
    16.                 ;;change to poly

    17.                 area = car(axlPolyFromDB(plcbnd ?layer plcbnd->layer))->area
    18.                 ;;add

    19.                 sumPlc = sumPlc + area
    20.             )

    21.         )

    22.     )
    23.

    24.     ;;calc area of outline

    25.     shapeOutline = axlDBGetShapes("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DBGetShapes("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26.     sumOutline = car(axlPolyFromDB(car(shapeOutline) ?layer shapeOutline->layer))->area

    27.

    28.     ;;calc percentage
    29.     result = sumPlc * 100.0 / sumOutline
    30.     printf("Placebound Area = %.2f\nOutline Area = %.2f\nPercentage = %.2f%%\n" sumPlc sumOutline result)
    31.     axlUIConfirm(sprintf(nil "Placebound Area = %.2f\nOutline Area = %.2f\nPercentage = %.2f%%\n" sumPlc sumOutline result))
    3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

    收到,感谢提供参考资料!

网友:
    簡單, 用place_bound 來建立底片 , 然後去看 Tools 裡面的file area report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