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如何PCB板材选型

楼主(2023-05-24):
    学习如何PCB板材选型

    ( 以下文字均从网络转载,欢迎大家补充,指正。)

           目前最常用的板材类型那肯定是FR4,那什么是FR4?今天就来先了解下FR4.
           FR4是以环氧树脂作为粘合剂,玻纤布作为增强材料的一种,也就是说只要使用这种体系的材料都可以叫做FR4,所以FR4是这种树脂体系的统称。
    FR4具有电绝缘性能稳定、平整度好、表面光滑、无凹凸、厚度公差标准等特点。

    一、分类

    1.根据用途不同分类:
    一般称为:FR-4 Epoxy Glass Cloth、绝缘板、环氧板、环氧树脂板、溴化环氧树脂板、FR-4、玻璃纤维板、玻纤板、FR-4补强板、FPC补强板、柔性线路板补强板、FR-4环氧树脂板、阻燃绝缘板、FR-4积层板、FR-4光板、FR-4玻纤板、环氧玻璃布板、环氧玻璃布层压板、线路板钻孔垫板。

    2.按照玻纤布编制命名分类:
如:106、1067、1080、1078、2116、2113、3313、7628等,这些事常用玻璃布的类型。当然还有其他的,每种玻璃布在IPC规范中都有定义,所以不同厂家使用的同种玻璃布型号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3.按照玻璃类型分类:
    如:E玻璃(E-glass),E代表electrical,是电绝缘玻璃,一种钙铝硅酸盐玻璃,其碱金属氧化物含量很少(一般小于1%),所以又叫无碱玻璃,具有高电阻率。E玻璃现已成为玻璃纤维的最常用成分,很多材料如果没有特别指定的话一般都是用的这种。

NE玻璃,又叫low-DK玻璃,是日本日东纺织株式会社研发的低介电纤维玻璃,其介电常数(1MHz)为4.6(E玻璃为6.6),损耗因子(1MHz)为0.0007(E玻璃为0.0012),常见的使用NE玻璃的材料如M7NE、IT968SE、IT988GSE等。

4.按照供应商所用树脂体系及其性能分类:

联茂Iteq:IT180A/IT170GRA1/IT958G/IT968/IT968SE/IT988GSE;
台耀Tuc:Tu 862HF/872LK/872SLK/872SLK-SP/883/933+;
松下Panasonic:Megtron4/M4S/Megtron6/M6G/M7E/M7NE;
Park Meteorwave系列:MW1000/2000/3000/4000/8000;
生益:S1000-2(M)/S7439/S6;
Rgers:R04003/R03003/R04350B(射频PCB材料)等

5.按照损耗级别分类:

    可以分为普通损耗板材(Df≥0.02)、中损耗板材(0.01<df<0.02)、低损耗板材(0.005<df<0.01)、超低损耗板材(df<0.005)。</df<0.02)、低损耗板材(0.005<df<0.01)、超低损耗板材(df<0.005)。

二、组成

印制电路板基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树脂、增强材料、导电铜箔。但是每种成分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种组合,市场上印制电路板基材种类繁多。随着欧盟限制使用有毒害物质指令(RoHS)的出台及无铅焊接工艺的出现,基材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复杂。

1.树脂:

    基材选择时重点关注电气性能、成本、可生产性。树脂种类繁多,如:环氧树脂、改性环氧树脂、聚酰亚胺、聚四氟乙烯、聚苯醚等。

    2.增强材料:

印制电路板基材常用玻纤布作为增强材料。

    2.1常规玻纤布

    常规如106、1080、2116、3313和7628;
    开纤玻璃布规格有1035、1078等。

2.2玻纤效应

    常规玻纤布DK值约为6.0左右,树脂DK值约为3.0左右;由于单板上DK值不均匀,将引起以下问题:

1)阻抗一致性差:单板上不同位置阻抗差异,研究表明对于50欧姆的单端阻抗线,会导致阻抗产生约1-3欧姆的差异;
2)阻抗波动:同一阻抗线,由于不同位置介电常数不均匀,使得TDR曲线出现波动,影响信号传输质量。研究表明,对于50欧姆的单端阻抗线,径向会导致阻抗产生约3欧姆左右差异,纬向会导致阻抗产生约2.5欧姆左右差异。
    3)信号延时不一致:信号传输速度与介电常数平方根成反比。介质不均匀使得两根差分信号产生不同信号延时,导致信号偏斜失真。

2.3玻纤效应改善

    1)采用扁平玻纤布或NE玻纤布:扁平玻纤布技术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对电子玻纤布进行扁平化处理,提高其表面积。同时玻纤布扁平化处理后,表面相对平整,经纬之间的空隙更小,是印制电路板中玻纤与树脂相对均匀;常规E玻纤布DK为6.0,NE玻纤布DK为4.8,更接近树脂的DK。
2)研究表明,传输线与玻纤束交织为5-10度角度就可以缓解大部分玻纤效应。

    3.铜箔:

印制电路板的铜箔主要由三种:压延铜箔(RA)、电解铜箔(ED)、铍铜;电解铜箔是采用电镀方式形成,铜微粒结晶状态为垂直针状,易在蚀刻时形成垂直的线条边缘,有利于精细线路的制作,但在弯曲半径小于5mm或者动态绕曲时,针状结构易发生断裂,因此常用于刚性板和一次性绕曲产品上;而压延铜箔采用压力压碾而成,铜微粒呈水平轴状结构,因此压延铜箔板材虽贵,但绕曲性能好;铍铜的绕曲性最好,但很少使用,多为客户提供。

3.1铜箔厚度

    铜箔厚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导体的载流量和允许的环境工作温度。常规下,电流要求越大,设计线宽越宽,铜厚越厚。印制电路板铜箔厚度指成品厚度,图纸上应该明确标注为成品厚度。

    3.2趋肤效应

由于趋肤效应,传输线多在导体表面传输,频率越高趋肤深度越小;传输信号的导体截面积变小,电阻增加导致导体损耗变大。不同频率下趋肤深度见下表。

当信号仅在“粗糙度”范围内传输时,相对于光滑导体而言,信号路径变长、损耗增加,信号在粗糙面上传输时,会产生严重“驻波”和“反射”等问题。

3.3趋肤效应改善

    使用低粗糙度铜箔,如:RTF 、VLP、 HVLP等,可降低信号损耗。基材选用时,除了基材本身外,高速板材选用低粗糙度铜箔。

网友:
    普通的PCB用的都是FR4板材

网友:
    被科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