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出现裂纹失效导致的漏电流

楼主(2023-05-25):
    如题,陶瓷电容不管是因为温度,还是应力,导致出现裂纹,用在低功耗的产品上,就会出现电流偏大的情况。而且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要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表现出来,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这也是最近调测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现象。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容的耐压值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容的耐压值太小了

    电池是3.6V。选的是25V耐压的电容

网友:
    陶瓷电容失效大部分就是短路,陶瓷电容出现裂纹,绝缘性能会下降,上电后由于发热导致绝缘性进一步降低

网友:
    刚开始有裂纹,不严重是可以用的,随着频繁使用 会慢慢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