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封装仿真层叠设置

楼主(2023-05-25):
图中圈红圈的厚度应该怎么设置,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如图,层叠设计是否正确

网友:
    你这个是连叠层怎么叠都没明白,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层叠设计是否正确

材料不对 厚度也不对 每一层是什么还是不对

网友:
    层数怎么是7层,而且层叠也不对称。

楼主:
    这个层叠是sigrity仿真中对基板仿真的层叠设置,有谁仿真过吗

网友(2023-10-22):
    可以打开别人做好的一个PCB文件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2024-03-07):
引用 楼主:
这个层叠是sigrity仿真中对基板仿真的层叠设置,有谁仿真过吗

    一般下面的不改,上面的根据你表层的厚度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