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删不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25):
Selected item not valid for current operation, ignored: Symbol "Dut4200"
No valid items selected for the current operation, exiting.
查看属性没有显示锁住,但是删的时候又说锁住了

网友:
    还有就是器件上连的线被锁住,器件也不能删

网友:
    用解锁skill解锁不知原因的锁定,站内应该有

网友(2025-04-24):
    喂喂喂,你解决了吗请问

网友:
    先排查器件以及器件上的网络是否锁住了,如果都没有,那就是软件的bug。可以用超级解锁
1.在命令栏敲:set telskill 回车
2.弹出个对话框继续敲: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ED_PRIVATE") 回车
3.继续: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