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AD的鼠标右键菜单?

楼主(2023-05-25):
各位好,在99SE的PCB中,右键第一个选项就是布线功能,很快速且方便,闭着眼睛都能快速布线。但在AD中,右键后,布线选项在中间,必须要仔细的查看才能选到布线功能。请问有没有办法修改一下右键的菜单排列,把布线选项放在第一项呢? 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去按键盘快捷键布线了。

网友:
    你也可以用快捷键,这样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不靠右鍵. 1.直接點零件腳,直接拉線. 2.靠上面小的工作列,直接選.

PCB中点元件脚,直接拉线,没有这功能吧,我的是AD16。请问,要怎么设置?

网友:
    右键有直接点工具栏布线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