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控制USB

楼主(2023-05-26):
对USB的初步了解
1、USB的优点:
可以热插拔,即插上后可以自动识别;

系统总线供电,USB共有四根线,一根电源线,一根地线,一根D+线,一根D-线,D+和D-线是差分输入线;

可以支持多种设备,且扩展容易,通过HUB可以再一个主机上连接多个设备
传输数据的速度快,最快可达480Mbit/s

方便的设备互联:在没有主机的情况下,实现点到点的通信(还可以实现主从互换)(USB OTG)

2、USB的基本规范:
USB1.0/1.1
低速情况下1.5Mbit/s:键盘、鼠标等
全速情况下12Mbit/s:U盘、CD-ROM

USB2.0
高速达到480Mbit/s:音频设备、显示器等

USB OTG
设备到设备的传输

3、USB设备类规范:
大容量存储设备类(Mass Storage Device)U盘、CD-ROM等
人机交互设备类(Human InteRFace Device)键盘、鼠标、游戏手柄
语音设备类(Audio Device)麦克风、音响等
通信设备类(Communication Device)电话、调制解调器等
打印机设备类(Printer Device)打印机
监视设备类(Monitor Device)显示器、摄像头等

4、USB逻辑上分为3:信号层,协议层,数据传输层
协议层:包是USB系统中信息传输的基本单位,所有的数据都是经过打包后在总线上传输的。

包由6部分组成:同步字段(SYNC);包标识符(PID);地址字段(ADDR);数据字段(DATA);检验字段(CRC);包结束(EOP)

包标识符(PID):令牌包(Token)(输出,输入,帧起始,建立),数据包(DATA)(数据,数据1),握手包(Handsnake)(确认,不确认,停止),专用包(Special)(前同步)

5、USB协议提供4种数据传输方式:
控制传输:突发,非周期性,由主机发起,用于命令和状态的传输

同步传输:周期性,持续性的传输,用于传输与时效相关的信息,并且在数据中保存时间戳的信息

中断传输:周期性,低频率,允许有限延迟的通信

大容量的数据传输:非周期性,大容量突发数据的通信

6、USB描述符:
1)设备描述符:描述设备的类型、厂商信息、USB的协议类型、端点的报数据的最大长度等,每个USB设备只有一个Device Descriptor

2)配置描述符:每个配置描述符提供了设备特定的配置,描述了设备的接口和端点的性质、供电模式、设备的耗电

3)接口描述符:描述了设备的不同接口的特性,例如,一个设备U盘的功能,又有键盘的功能,用两个接口描述符分别描述两个功能

4)字符串描述符:描述了设备制造商、设备名称、何序列号等信息

基于STM32制作USB的过程
STM32的USB模块特性:

遵循USB2.0全速设备标准

支持双向8个端点,8个IN端点和8个OUT端点(每个端点最大可使用512字节)

[ 每个端点都有一个缓冲区描述块,描述该端点使用的缓冲区地址、大小和需要传输的字节数]

硬件实现CRC自动生成/校验,NRZI编码/解码和bit-stuffing(位插入,位填充)

支持控制传输、中断传输、大容量传输和同步传输四种传输方式

支持USB的挂起和/唤醒

USB设备的实现过程
系统初始化
1、 初始化系统时钟,设置USB时钟
2、 配置USB中断,选择通道,设置优先级,使能中断
3、 配置GPIO
4、 USB的初始化,对描述符、设备的端点接口等的初始化
5、 FLASH的初始化

一、 USB的枚举
枚举过程就相当于主机和设备建立连接的过程(接头),Host向Device询问一些东西,Device将自身的设备类型,如何进行通信报告给Host,这样,Host就知道怎么对Device进行操作。

在枚举过程中就是如何处理好SETUP事件,如果STM32 USB接收到正确的SETUP事件,将响应函数CTR_SETUP0(),此事件是特殊的OUT事件,数据方向Host->Device,SETUP事件数据长度固定为8。

1、 在USB插入主机时,主机首先需要先对USB设备进行供电

2、 接着USB总线复位:
设置分组缓冲区描述表起始地址;
初始化端点0,设置发送和接收状态。默认所有的设备地址和端口地址都会初始化为0.

3、 USB主机往端点0的0地址位置发送获取设备描述符的请求。
/*发送请求属于控制传输的建立过程,控制传输包括建立过程,可选数据过程及状态过程,首先是主机发送一个令牌,其次是发送的数据,最后设备回应一个应答(握手包)*/

4、获取设备描述符信息
设备在接收到请求以后,首先需要对主机发送来的命令进行解析,并将要发送给主机的描述符信息填入USB缓冲区中,等待USB主机发送IN命令,主机在接收到设备发送来的ACK回应以后,发送IN令牌包,从而进入到数据过程,之前存储在USB缓冲区中的描述符信息发给主机,并等待主机的应答。主机在正确接收到设备描述符的信息时会返回一个确认信息。

5、主机给设备分配一个新的地址
该阶段是一个没有数据过程的控制传输。首先,在建立过程中主机往设备的端点0发送一个设备地址的请求,新地址在建立过程的数据包中。在建立过程之后直接进入到状态过程,在状态过程中,设备等待主机发送一个IN令牌包,收到IN令牌包后,设备就会返回一个数据包,如果主机确认该数据包正确接收,就会回应设备一个ACK,设备收到ACK之后启用新的设备地址

6、 主机重新获取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和字符串描述符(如果是HID还要获取报告描述符等)
至此USB的枚举过程完成,主机可以根据枚举的过程了解到的设备信息对USB安装驱动程序,并对USB进行操作。

二、 对程序的分析
1、 在Set_System()中首先配置了RCC时钟,在设置并开启USB的时钟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1Div5);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B, ENABLE);

2、 对USB的引脚的设置,主要设置上拉电阻,对于此STM32板子而言是设置PC13为开漏输出(GPIO_Mode_Out_OD)

3、 USB中断的设置,设置了USB_LP_CAN_RX0_IRQChannel中断,因为在USB传输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控制传输过程

4、 最后对USB的初始化,初始化USB的控制状态为IN_DATA状态,对一些需要使用的指针的初始化,包括设备信息,设备标准请求,设备的支持等的初始化,供枚举过程的使用

至此,对于USB设备的初始化过程已经完成,接下来进行USB的主要程序部分,也就是枚举过程。

插上USB之后首先会进入中断过程,执行USB_Istr()函数中的操作,逐步进入枚举过程,接下来从中断操作开始分析

1、 进入中断执行USB_Istr()函数后,首先获得中断的状态,因为在初始化阶段,首先先对USB进行了复位操作,所以直接可以进入Device_Property.Reset()函数进行复位操作。

得到USB的各类描述符值,设置报表地址为0x00,端点地址为0x00,又对USB的端点0和端点1的进行了初始化设置/*在usb_prop.c文件中*/

2、因为在USB枚举的阶段是通过控制传输的传输过程来实现的,所以数据的发送接收,通过CTR_LP()中断进入的

在这个函数中等待中断状态设置好,并且数据发送正确。然后检查是不是端点0的收发数据,因为在一开始枚举阶段首先是通过端点0来接收主机发来的数据,所以直接进入端点0的函数中if (EPindex == 0)。等地啊主机的IN命令if ((wIstr & ISTR_DIR) == 0),接着进入In0_Process();函数往主机中发送数据。进入In0_Process()函数以后首先要判断控制状态是IN_DATA、LAST_IN_DATA 、WAIT_STATUS_IN中的哪一个或者都不是。

等待数据的发送,假设是IN_DATA或LAST_IN_DATA,则进入数据发送阶段DataStageIn()函数,主要是发送开始存入缓存区中的数据,以描述符为主,发送给主机。

3、在主机接收到USB发送来的数据之后,主机会重新给USB分配新地址,这是进入中断在轮询时会检测到((wEPVal & EP_CTR_RX) != 0)进入到USB的接收状态,接着会执行Out0_Process();的主机输出,USB接收状态。此数据输出主机的过程与上面数据输入主机的过程相类似。也会初始化数据包长,并根据数据长度来进行数据的接收状态。

数据从主机SB和数据从USB写入主机主要由UserToPMABufferCopy()MAToUserBufferCopy()两个函数来完成

4、接下来主机会以分配给USB的新地址来与USB进行数据通信。通信过程与之前相类似,只是不再使用端点0,而是使用新地址,非0端点的处理。

接下来说一下USB不同的c文件的功能:
Usb_core.c枚举过程重要的函数在此列出,包括数据输出主机的函数DataStageOut()数据输入主机的函数DataStageIn(),非0数据包的建立Data_Setup0(),0数据包的建立NoData_Setup0(),还有主机发送的IN进程In0_Process(),主机发送的Out进程Out0_Process()。还有一些标准的配置函数,接口设置函数等等。

Usb_init.c这个c文件中只包含一个主要的函数USB_Init(),这里主要是对在usb_core.c中使用的重要指针的初始化,包括pinformation,pProperty和pUser_Standard_Requests这三个指针,另外就是在初始化状态时已经将usb的控制状态设置为IN_DATA状态。并将USB初始化为初始配置,上电,开始设备的状态为未连接状态等

Usb_int.c包含两个主要函数CTR_HP()和CTR_LP(),CTR_HP()用于处理高优先级中断,用于同步传输模式和批量模式(双缓冲区),CTR_LP()用于处理低优先级中断,用于控制传输,中断传输和批量传输(单缓冲区)。

Usb_mem.c包含两个函数PMAToUserBufferCopy()和UserToPMABufferCopy(),是将PMA缓冲区的数据传给用户,和将用户缓冲区数据传给PMA缓冲区的主要数据传输过程。

Usb_regs.c主要是调用宏,实现寄存器的操作,但是上层函数很少调用这些函数直接就是用宏。

Usb_pwr.c主要是包括对一些电源的配置,包括USB上电PowerOn(),USB断电PowerOff(),挂起函数Suspend(),处理唤醒恢复操作Resume_Init(),状态机处理和恢复函数Resume()
Usb_desc.c主要是对描述符的定义,有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18],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CustomHID_ReportDescriptor[],CustomHID_StringLangID[],CustomHID_StringVendor[],CustomHID_StringProduct[],CustomHID_StringSerial[]。
Usb_prop.c是对一些获得描述符的设置,还有复位和初始化的设置,主要的函数是CustomHID_init()和CustomHID_Reset()两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