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3 各版本发布中文说明

楼主(2023-05-26):
Version 23.5.1
Build: 21 日期: 2023年5月18日

原理图
52479        对于多通道设计,通道索引之前被添加在差分对网络标签的后缀之后,将会导致其不再被视为差分对。(BC:19519)
52766        Convert Cross Junctions工具创建的手动节点,有时会成为不再受支持的对象类型。
53444        对于特定多通道设计,通道索引之前被添加在差分对网络标签的后缀之前,并通过ECO更改了差分对网络名称。
54365        当通过Output Job创建PDF版原理图图纸时,未生成备用零部件的PNG图形。
54426        在脚本系统API的ISch_Document接口中,使用SchDoc.IsLibrary时会引起“未声明标识符:IsLibrary”错误。
54656        在某些情况下,处理原理图文档时,会遇到“EOleException:Ö¸¶¨µÄ²ÎÊýÒѳ¬³öÓÐЧֵµÄ·¶Î§¡£ ²ÎÊýÃû:TUnit: eDXP的未处理值”错误。
55224        在某些情况下,会(在“ExtensionManager.DLL”模块中000000013F274036处)遇到Access Violation。
PCB
51492        在某些情况下,对PCB文档进行处理时,会遇到“EInvalidAccessToObject:访问已销毁对象”错误。
52518        添加了对定义焊盘和过孔的自定义热风焊盘连接点的支持。
53554        Section View功能此时在3D中查看PCB时可用。
53650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InvalidAccessToObject:访问已销毁对象”错误。
54361        运行包含Signal Integrity规则的批处理DRC时,会(在altium.PCB.DataModel.X.dll模块中)遇到Access Violation。
54372        生成的ODB++数据中未包含自定义焊盘形状的引脚轮廓信息。(BC:20552)
54577        在Gloss And Retrace面板Retrace Parameters区域中,添加了"Preserve route path"选项,启用后,即可在Retrace期间保留导线的精确几何形状。(BC:20402)
54630        当在Constraint Editor文档视图中进行规则定义时,Creepage设计规则中缺少“Apply to Polygon Pour”选项。(BC:20587)
54747        如果将Logo图形添加到Top和/或Bottom铜质电路层,则重新灌注多边形铺铜时将花费更长时间。 (BC:20171)
54819        通过新Print Preview对话框查看Assembly Drawing输出(在OutJob中)时,某些机械层显示出现混淆情况。
54865        优化并提高了拖动过孔时的性能,尤其是在大型设计中。
54883        在删除网络类时优化并提高了性能,尤其是在大型设计中。
54901        对于特定设计,关闭PCB文档时,会(在“ADVPCB.DLL”模块中000000016831354C处)出现Access Violation。
54908        在更改和保存层堆栈时进行了优化和提高了性能,尤其是在大型设计中。
55124        打开包含Slot Hole Size > Length焊盘的PCB 时,会遇到“Assertion failure (D:\Build\X2\Main\x2\rtl.epd\RT_Geometry.pas, line 13723)”错误。 (BC:20897)
多板
54408        当将更改从下级PCB项目导入上级多板项目时,Mated Parts/Pins数据将被清除而不是更新。
Draftsman
50911        在特定Draftsman文档中复制图注时,会遇到“System.InvalidCastException:无法强制转换对象”错误。
51398        未将Pad/Via Template中定义的描述,正确填写到已放置Drill Table中的Description字段内。
54549        在某些情况下,会在电路板更新期间重新连接RDP会话时,遇到“SharpDX.SharpDXException”错误。
线束设计
53134        在(Wiring Diagram和Layout Drawing内)线束设计对象菜单入口处,添加了加速键,以确保可以使用快捷键进行放置。
53510        此时可以在Wiring Diagram和Layout Drawing文档内的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中,使用‘Clear Filter’命令。
53566        添加了一个新的Harness Covering对象,以确保可在Layout Drawing中,将覆盖放置在线束捆上,并以图形方式调整覆盖长度。
53577        当使用Ctrl+Z撤消Layout Drawing中某个连接器的移动时,未同时撤消该连接器与其连接点之间的图形链接。
53665        现在支持将用户定义的参数,添加到Layout Drawing上的Connection Point对象中。
53766        Edit » Select » Connection命令在Wiring Diagram和Layout Drawing编辑器中无法正常工作。
53850        现在支持将用户定义的参数,添加到Layout Drawing上的Layout Label对象中。
53851        添加了在Layout Drawing中定义Layout Label对象背景颜色的功能。
54315        当尝试从BOM文档交叉探测到Layout Drawing时,会遇到“The method or operation is not implemented”错误。
54350        针对Layout Drawing中的Harness Bundle对象,添加了Designator和Comment属性。
54500        Layout Drawing中的Layout Label对象现在支持多行文本。 (BC:20469)
54576        对于Draftsman Connection Table对象,列名WireDesignator、WireColor和WireLength已被重新命名为Designator、Color和Length,以确保与BOM表和Wiring List表保持一致。
54740        在嵌套式多板项目中,线束项目将始终从顶层多板项目导入数据,而不是从与之关联的多板项目导入。
55008        更新了与Layout Drawing中Harness Bundle、Connection Point和Layout Label对象关联的图标。
平台
54553        在某些情况下,访问Home页面时,会遇到“System.Exception: Cef.Shutdown must be called on the same thread that Cef.Initialize was called”错误。
54690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无法访问“Project Group 1.DsnWrk”文件,则Altium Designer将被Windows终止。
54818        启用Legacy.Scripts.SupportOldLanguages Advanced Settings选项时,未显示用于创建VB Script Unit/Form的菜单入口。
54840        Altium Designer会在尝试创建新PCB项目并将扩展名(*.prjpcb)纳入项目名称时终止。
数据管理
52525        当Home页面为活动文档选项卡时,用于根据活动流程定义(工作流)创建新项目的菜单不可见。
52975        启用File Locking后,使用项目History视图内Commit事件平铺图中的“Revert to”功能时,将会引起错误。
53462        现在可以将带有图像的注释,添加到General Task中。
54252        现在,当在Altium Designer中进行访问时,会显示提交标记和版本名称以供注释。
54506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Library Importer时,会遇到“System.Exception: Get component type tag list error”异常情况。
54542        在某些情况下,打开托管项目时,会遇到“System.NullReferenceException: Object reference not set to an instance of an object”错误。
5455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System.Reflection.TargetInvocationException: Exception has been thrown by the target of an invocation”错误。
54666        对于特定设计项目和Git存储库,使用Project Releaser时的准备阶段将需要三分钟以上。
54692        在Edit Templates对话框中滚动浏览模板列表时,指向Component Types的链接已从Component Templates中删除。
54752        打开Workspace项目文档时,如果连接到其他Workspace(而不是该项目所在的Workspace),则会遇到“Access Denied”错误。
54764        在某些情况下,在单个元件编辑器中向元件添加零部件选择时,与工作区的连接将丢失,并且会遇到错误“Vault已禁用”。
54832        冗余‘Install from server’和‘Edit’控件已从Preferences对话框的Data Management - File-based Libraries页面中删除。
54844        无法针对没有名称的元件模板,定义元件类型。
54855        无法将重新托管Workspace(使用外部SVN存储库)与历史一同完整迁移到Altium 365 Workspace的原生Git存储库(Versioned Storage)。
54869        修改源文档后,(Projects面板上)项目Source Documents入口处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上的Save All命令不可用。 (BC:20766)
54875        在Component Editor(SCE模式)中切换元件模板时,先前所选模板中的要求参数仍显示为必填参数。(BC:20772)
导入/导出
52872        使用Import Wizard导入特定xpedition库时,生成的PcbLib中,高度为0毫米的3D主体被错误地设置为0.254毫米(10密尔)。
54089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Import Wizard导入orcad和PAD设计/库时,会(在“Importer_padsOrcad.IWZ”模块中)遇到Access Violation。
54093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Import Wizard导入OrCAD设计/库时,会(在“Orcad7ld.dll”模块中)遇到Access Violation。
54657        在某些情况下,导入99SE设计数据库(*.ddb)时,会遇到“EOleException: Compilation controller doesn't exist”错误。
仿真
54101        添加了对交互式探测的支持,以检查电路并查看生成的SDF文件中的实时数据更新。(BC:19869)
54434        已删除Measurement Plot对话框底部的冗余和部分可见控件。
54435        在Measurement Table(图表)中查看测量数据时,水平滚动条无法正常工作。
54493        进行冗余验证时,切换显示分析结果与Schematic文档。
54520        已将冗余选项“Show Sim Data panel”,从Sim Data Viewer的Document Options对话框中删除。
54589        添加了对多位DAC和RAM Pspice数字模型基元(及其相关时序模型)和双向传输门PSpice数字模型基元(PBTG、NBTG)的支持。
54716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Sim Data Viewer时,会遇到“EOutOfResources: Error creating window device context”错误。
55025        当尝试通过包含多变量分析结果的SDF文件制作图纸时,会遇到错误且图纸预览中某些波形不可见。
55056        运行瞬态分析时,因未正确处理子电路中的变量分量R、L和C,而导致出现“unknown controlling source edq.c”格式错误。
Version 23.4.1
Build: 23 日期: 2023年4月14日

原理图
51351        一旦在图纸中拖动所有电路时,覆盖层盖住了电源端口的原始位置,则电源端口将被纳入该覆盖层的网络类参数集。
53734        对于特定设计,打开特定变量或者尝试为两个特定变量生成输出,将会导致Altium Designer挂起。
53837        打开特定设计时,原理图图纸的初始错误位置导致“加载文件错误,基本复用模块列表与首个扩展列表不一致”错误。
5413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Impossible d"effectuer un cast d"un objet COM de type "System.__ComObject" en type d"inteRFace "RT_Workspace.IWorkspace”。
54135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Access Violation(地址为“AdvSch.dll”模块中的0000000147252B3B)。
54312        如果未勾选参数间接递归引用情况(例如,Comment = Value,Value = Comment),则将导致软件挂起。
54354        对于特定项目,通过其OutJob生成原理图图纸会导致“无法将类型‘System.__ComObject'的COM对象转换为接口类型‘RT_Workspace.IWorkspace'”错误。
PCB
48430        在某些情况下,在PCB中工作时,会遇到EAccessViolation(地址为“ADVPCB.DLL”模块中的000000016A57C852)。
53603        Silkscreen Preparation工具未考虑PCB/PCBLIB中SMD/TH焊盘Solder Mask Expansion值的变化情况。(BC:20104)
53989        当将PCB导出为STEP 3D或PARASOLID格式时,生成模型中的各层将相对于存在Stiffener层的区域移动。(BC:19516)
54119        当在两个对象之间应用‘相同网络’间距规则时,软件对DRC强制执行‘Applicable Binary Rules'窗口所示规则以外的不同规则。
54169        此时将对堆栈通孔焊盘和过孔的孔形状(所有类型)进行检查,以检测是否其中一个完全处于另一个当中,从而避免在Drill Table中生成重复钻孔。
54291        当启用PCB.OpenCascadeLatestVersion高级选项时,特定STEP模型被错误地导出(作为单个零件)为STEP 3D格式。
54308        对于特定电路板,移动和重新进行多边形铺铜将导致先前铺铜区域保持可见,而无法从视图中将其选定或禁用。
54360        将未连接SMD焊盘放置在阻焊层或助焊层上时,运行DRC时会错误地标记Un-Connected Pin违规。
54424        将新焊盘放置在现有多边形铺铜上时会遇到灾难性错误,且该铺铜具有与之关联的测量标记。
Draftsman
53058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电路板孔包含Multi-Layer基元,则会遇到“System.IndexOutOfRangeException:索引超出数组范围”错误。
53059        在某些情况下,当将Draftsman文档导出为PDF时,会遇到“EOleException:WidthAndHeightCannotBeNegative”错误。
线束设计
52434        在Harness Draftsman文档中,与连接器关联的图注此时将显示其关联部件的所有BOM线编号。
52435        在Harness Draftsman文档中,与连接点关联的图注此时将显示其关联部件的所有BOM线编号。
53561        当将导线放入Wiring Diagram时,网络线此时会进行‘实时’跟踪/刷新,以实时显示连接位置。
53565        在Wiring Diagram中,Harness Cable、Shield和Twist对象此时均具有固定纵横比。
53567        对于Layout Drawing上的连接点,此时可以显示其关联部件的物理(3D)模型。
53575        在Draftsman中的表格对象中,导线颜色此时将在文本颜色名称旁边以彩色图形的形式显示。
53578        如果此时单击连接到交束区位置的连接点,则将正确选定连接点,而不是交束区。
53635        线束设计编辑器的菜单和适用资源均已清理,以删除与线束设计无关的元素。
53696        此时可以在Place主菜单中,将‘No Connect'符号放入Wiring Diagram。
53755        Draftsman中的Cable和Shield对象图形,不同于实际Wiring Diagram中的图形。此外,导出的PDF中的行尾存在图形失真现象。
53756        尝试在Wiring Diagram或Layout Drawing中使用Replace Text或Find Next命令,将会导致错误。
53769        尝试访问Wiring Diagram Editor中的Formatting工具栏时,会遇到错误。
54077        Draftsman Wiring List和Connection Table对象的长度信息取自接线长度参数,而不是通过根据布局交束区长度进行计算而来。 (BC:20331)
54208        在Layout Drawing上,此时可以将连接器的物理(3D)模型显示为线框视图。
54228        将数据从Layout Drawing导入Draftsman文档时,错误地将连接图一同导入。
54281        在Output Job的Documentation Outputs部分中,Draftsman入口被禁用。
54313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线束设计文档时,会遇到以下错误: "System.NotImplementedException: ƒƒ\ƒbƒh‚Ü‚½‚Í‘

楼主:
Version 23.0.1
Build: 38 日期: 2022年12月15日

原理图
5135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System.ArgumentOutOfRangeException” 错误。
51839        恢复了端口的自动调整大小功能,默认启用全新安装(未导入优选设置),且仅适用于新放置的端口对象。(BC:17706)
5229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对象引用未设置为对象的实例"错误。
52782        当尝试向设计项目添加三个以上Draftsman文档时,遇到'给定文档 ID 无效'错误。 (BC:19523)
52942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指定参数超出有效值范围"错误。
PCB
47341        Dimmed Objects滑块(View Configuration面板的View Options选项卡)在关闭然后打开Altium Designer后,返回默认位置。 (BC:10232)
50376        生成ODB++数据时,元件文件中的引脚数据错误地包含元件位号,而不是包含引脚编号。
51851        使用新Variant Manager时,在某些情况下,单击Description参数值后会遇到"调度程序处理已暂停"错误。
52052        在PCB/PCBLib编辑器中添加了Silkscreen Preparation工具,以提供丝印裁剪、丝印文本自动移动以及填充/区域自动裁剪或移动功能。
52336        改进了存在复杂层堆栈区域时的交互式布线性能。
52425        导出到AutoCAD时,将使用内部系统层名称,而不使用通过Layer Stack Manager定义的层名称。 (BC:18335)
52426        多边形铺铜与线路基元之间的间距在PCB上正确,但在生成的Gerber中不正确。
52490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3DError: DXGI_ERROR_DEVICE_REMOVED"错误。(BC:19905)
52499        将全堆栈过孔放入PCB库,然后切换至Layer Stack Manager时,将引起异常情况。
52503        如果在圆弧模式下,规则中的间距超过差分对间距,则Interactive Differential Pair布线器将创建间隔不均匀的差分对。(BC:19180)
52507        启用Component重新布线选项后,在多层上移动带有附加基元的元件,将引起Access Violation。
52561        对于特定设计,从Local Pad & Via Library中移除未使用的焊盘/过孔模板,将导致灾难性故障。
52581        在添加新变量或使用新Variant Manager更改替代零部件参数后,元件链接在设计导入时断开。
52646        涉及大量电路板的PCB面板文档需要约15分钟方可打开,而旧版软件仅需30~40秒。
52672        拼板电路板的ODB++输出为每个PCB Step生成一个单独文件夹,而不是为所有PCB Step 生成单一文件夹。
52725        对于特定设计,当新Variant Manager同样处于打开状态时关闭打开的PCB文档,将引起异常。
52727        Collaborate, Compare and Merge面板已不可供Public使用。目前,其仅作为Closed Beta版功能集的一部分提供给Beta用户。
52802        Properties面板的Net Information区域此时具有可展开部分,以显示所有相关类信息。 (BC:19422)
52850        对于特定设计,移动元件组合,然后尝试Undo操作将导致Altium Designer意外关闭。(BC:19714)
52944        使用特殊字符串.VersionControl_RevNumber时,为未修改文件添加了后缀“[无修改]”。 (BC:19797)
53065        对于特定元件,在将设计从ECAD转移至MCAD时,无法(通过PCB设计中的STEP模型)创建Parasolid零件(*.x_t)。
53130        从嵌入式板阵列生成ODB++输出,将导致错误命名和丢失层。 (BC:19887)
多板
52438        对于使用Workspace Library元件的Module Entry,Properties面板此时将反映生命周期和版本状态,并且能够快速更新到最新版本。
52439        与定义Net Label的连接器连接的单引脚网络(在子PCB项目中)将在多板Schematic中被命名为'No Net'。
线束设计
53252        通过创建既可独立亦可作为多板项目组成部分的Harness Project(*.PrjHar),为Harness Design添加支持。
平台
50633        为丢失文档的项目增强处理功能添加支持,以免在打开时自动删除项目并将其标记为“已修改”。 (BC:1243)
5096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InvalidAccessToObject: Object accessed after being destroyed"错误。
52125        如果存储的打印机在个人计算机上不可用,则不再修改项目。相反,将使用该个人计算机的默认打印机,但此后可进行显式更改。
5237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 "System.Net.Http.HttpRequestException: Response status code does not indicate success: 401 (Unauthorized)" 错误。
5269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AccessViolation错误(模块"ADVPCB.DLL"中000000016EC7C132地址处)。
数据管理
47275        (为变量选择替代元零件时)删除了从Replace <Component>对话框打开Manufacturer Part Search面板的控件。(BC:17266)
47488        从Manufacturer Part Search面板进入Workspace以获取元件时,将添加所有数据表单,而不是仅添加在Use Component Data对话框中选中的数据表单。
51416        在Altium Designer的两个实例中打开Workspace项目时,其中一个实例(如果先关后开)需要手动刷新,方可查看在另一个实例中所做/保存的任何更改。
51560        增强功能后,无需使用外部VCS工具,即可对重复项目文件进行检测和解决。
51638        添加了通过导出Output Job,将项目历史导出为PDF的功能。
51837        为管理员添加了从Workspace中删除设计存储库的增强支持(通过确认)。还添加了成功迁移外部VCS项目后,自动删除存储库的功能。
52297        当通过自定义零部件供应商(使用PrtSync同步到Workspace)获取手动解决方案时,无法将Manufacturer Link添加到ActiveBOM。
52339        添加了尝试重命名项目文件(或源文档)且该文件处于'Out of date'或'Conflict'状态时的警告对话框。
52349        添加了对PCB上特定层注释的支持(2D)。聚焦注释将自动切换至评审者拥有的相同视图(可见层、活动层、顶层/底层视图)。
52351        如果尝试为ActiveBOM自定义行中的Quantity字段设置非数字值,则会发生 System.FormatException错误。
52366        Project Releaser Item Naming Template设置现在存储在项目文件中,而不是本地Windows注册表中。
52451        使用@符号和本地语言键盘(非英文)时,注释提及功能无法弹出建议列表。
52474        使用注释功能进行自动任务分配时,遇到了问题。
52555        在某些情况下,在处理注释时,会遇到"System.InvalidCastException"错误。
52587        在某些情况下,"EDMSInterface.dll"模块中会遇到EAccessViolation错误。
52615        将替代条目添加到BOM时,Add Alternative Item对话框此时将像Components面板那样,记住您所用过滤器和值。
52616        删除替代组时,将出现一个确认对话框,以提醒您当前操作同样会从BOM中删除分配给该组的任何替代元件。
52656        如果Projects面板悬停在左侧以外的位置,则活动VCS状态弹出窗口无法正确显示。 (BC:19688)
52676        对于外部SVN存储库中的特定项目,Storage Manager面板中的Open/Compare右键单击命令无法正常运行。 (BC:17509)
52984        在某些情况下,在Pro Workspace与Standard Workspace之间进行切换,会导致Pro Workspace失去特性/功能。
52986        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在Workspace Library中添加新元件或编辑现有元件。(BC:19813)
导入/导出
49342        导入特定Mentor Expedition®设计时,铜皮上的孔/挖空未正确转换。
51388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Import Wizard导入PADS设计时,会遇到EStringListError "字符串列表不允许重复"错误。
51790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Import Wizard导入PADS设计时,"LoadPADS.IWZ"模块中会遇到Access Violation。
仿真
51212        "Output Expression"文本在Simulation Dashboard的DC Sweep和Transient区域中出现打字错误。
52279        运行Output Expression为MAG(v(电阻))的AC Sweep Analysis,将导致AC Voltage值不正确。
52310        在某些情况下,在运行验证阶段时会遇到 EOleException“索引超出阵列范围”错误。
52371        以下元件的模型描述不正确——CCSW_Hysteresis、CCSW_Smooth_Trans、Switching Capacitor、Photodiode。
52378        添加了对其他PSpice数字模型基元的支持,包括触发器、锁存器、Pullup、Pulldown、Delay Line和行为基元LOGICEXP。
52379        通过各种优化、内存缓冲和冗余调用删除,增强了SimData 编辑器的性能。
52398        将PSpice标准门元件(AND、OR、XOR、NAND、NOR、NXOR、BUF和INV),添加到Simulation Generic Components库中。
52399        将PSpice三态门元件(AND3、OR3、XOR3、NAND3、NOR3、NXOR3、BUF3和INV3),添加到Simulation Generic Components库中。
52400        将PSpice Digital Generator元件,添加到Simulation Generic Components库中。
52403        能够在SimData编辑器中,查看数字波形的高阻抗状态。
52477        在仿真错误消息“操作点分析:无法计算操作点”中,存在打印错误。
52724        对于STIM元件,瞬态分析中的 d(pre) 使用了不正确的起始值(“0”而不是“1”)。
52754        运行验证阶段时,Sim Model对话框中未显示模型语法错误,而在Messages面板中显示空错误消息。
52828        Simulation Generic Components库中的.IC和.NS元件,未添加到生成的网络列表中。

楼主:
Version 23.1.1
Build: 15 日期: 2023年1月17日

原理图
45539        尝试移动具有循环依赖关系的图纸符号时,会遇到"HierarchyPath is empty"错误。
47590        从电子表格复制到原理图的信息,与生成的PDF输出中的显示内容不一样。
49159        总线网络标签的物理名称既未显示在原理图的编译选项卡上,亦未显示在生成的PDF版原理图图纸(物理文档)中。(BC:16931)
49174        使用Jump Component(J、C)功能后,Schematic文档将失去焦点。(BC:17913)
49642        ‘编译名称扩展——网络标签’选项此时将决定Schematic已编译(物理)选项卡上Power Port对象的命名。 (BC:14638)
51258        在某些情况下,在执行端口 - 图纸入口同步并将线束端口放置在新原理图上时,会遇到"Property: "HarnessType" not found!"错误
51355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 "System.ArgumentException: An item with the same key has already been added"错误。
51528        使用新Variant Manager时,Filter按钮此时指示何时应用过滤。
52295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System.ArgumentNullException: Värde får inte vara null. Parameternamn: value"错误。
52660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Value cannot be null. Parameter name: key"错误。
52662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An item with the same key has already been added"错误。
5266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Object reference not set to an instance of an object"错误。
52668        在某些情况下,在图纸中创建图纸符号(使用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命令)将导致 EOleException。
53106        无法将同一备用零部件,添加到多个BOM条目或备选组中。
PCB
47198        对于特定设计,运行包含Creepage距离规则的批DRC将导致Access Violation。
49923        此时可以在使用新的统一Gerber/Gerber X2 对话框时,更改Gerber Board Profile层的名称。
51799        在Output Job中生成默认NC Drill文件时,Start Units被错误地更改。
52036        启用新Variant Manager后,无法针对使用具有相同封装的备用零部件的变量,显示3D模型。
52231        在某些情况下,导出为STEP或PARASOLID格式的PCB模型无法显示电路板挖空,且层也在发生位移(使用Advanced Rigid-Flex模式时)。 (BC:19635)
52540        对于特定设计,生成4:2格式的Gerber/Gerber X2数据时,圆弧被转换为整圆。
52773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Value cannot be null. Parameter name: key"访问冲突。
52939        在某些情况下,当尝试使用新Gerber 设置对话框生成Gerber数据时,会遇到 "EStringListError: List index out of bounds (2)"错误。
52980        对于使用印刷电子技术的设计,在Advanced Settings中启用EngineX选项时,不会标记合法间距和短路违规。
53003        对于特定设计,将线路放置在内部平面(GND)层上将导致Altium Designer关闭,而不发出任何警告或错误通知。
53191        添加了从View Configuration面板的View Options选项卡,加载存储视图配置文件的功能。(BC:11267)
53221        通过新Preview PCB对话框打印文档时,UI中某些标签的颜色意味着,在Light Theme中使用Altium Designer时其将变为不可读。 (BC:19896)
53223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InvalidPointer: Invalid pointer operation"错误。
53225        对于特定情况,单击PCB面板顶部的模式选择字段时会遇到错误。
53230        Rounded Rectangle和Chamfered Rectangle焊盘的X/Y值未正确保存。
53506        在Find Similar Objects对话框中将'Object Kind'设置为'Different'时出错。
多板
53030        对于特定设计,在Multi-board Assembly文档中选择PCB后,然后右键单击以访问上下文菜单时,会遇到灾难性故障。
线束设计
52447        此时,可以在单个操作中将多个对象添加到连接点。
52610        为Harness Project Draftsman文档中的Wiring Diagram 视图和Layout Drawing 视图对象添加了Auto Size和Justification属性(*.HarDwf)。
52680        在某些情况下,共享Harness设计项目时,元件的压接和相关零部件不包括在共享中。
52718        在某些情况下,不正确的连接器零部件被从Wiring Diagram带入Layout Drawing。
52893        无法将添加到连接器的参数同步到Harness Design项目的ActiveBOM中。
52928        添加了对Twist和Shield对象的参数支持。
52929        作为压接支持的一部分,压接引脚在Wiring Diagram上与Harness Connector进行了视觉上地区分。
52930        此时,可以使用Properties面板上的新Crimps选项卡将压接添加到Wiring Diagram中,并选中所需Harness Component。
52931        添加了在Layout Drawing中为连接器添加多个不同3D模型视图的功能。
52933        为所选Harness Component的Properties面板上Crimps and Associated Parts选项卡所示信息,添加了标题。
52934        添加了以ASCII格式,保存线束文档的功能。
52976        从Wiring Diagram导入时,使用连接器自动创建的连接点不会跟随该上级连接器的旋转而更改。
52990        下载和打开特定项目版本的功能(使用Commit事件平铺图的Download Sources命令)现已在项目的History视图中实现。
53060        已连接Workspace中的线束项目显示在Projects面板和其他位置,且无任何关联图标。
53068        修改所选捆绑包的宽度后,无法撤消更改并恢复到以前的宽度。
53091        生成PDF版Layout Drawing时,连接器的3D模型位图视图未使用透明背景绘制。
53524        尝试在Harness Component模式属性对话框中编辑压接属性时,可能会发生异常。
平台
52895        当单击CST PDN Analyzer或KeySight UI提供的Power Analyzer中的控件时,偶尔会出现异常。
53331        软件到目标技术文档的F1映射此时正确指向版本23分页。
53412        添加了用于创建调用堆栈作为崩溃报告一部分的高级方法,其中该方法可在Advanced Settings(System.ExceptionReport.AdvancedCallstack)中默认启用。
数据管理
47524        在某些情况下,尝试获取使用Manufacturer Part Search面板找到的元件时,未显示所有可用数据表。
52277        添加了从Schematic或PCB Editor的主Reports菜单,将Project History直接导出为PDF的功能。
52598        在某些情况下,搜索零部件时,会遇到“System.NullReferenceException: Object reference not set to an instance of an object”错误。
52767        关闭新克隆(和未保存)元件时,Unsaved Changes对话框将显示该元件的错误名称。(BC:19670)
52912        Show Project History命令此时位于多板项目的History & Version Control子菜单上。
52918        对于通过GitLab控制的特定项目V#,Altium Designer会在保存(本地)Schematic或PCB文件时冻结20秒。(BC:19764)
52940        在Component Editor(SCE 模式)中,Type字段已从Advanced Settings中移出(此时,仅当必填字段为空时,高级设置方可自动展开)。
52962        首次连接到安全Altium门户(Altium Account Management Server)时,Components面板的性能明显下降。
53049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元件时,会遇到“System.NullReferenceException: Object reference not set to an instance of an object”错误。
53295        右键单击Workspace名称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Create Project时,Projects面板中的Active Project Creation Workflows不可用。
导入/导出
53013        对于特定KiCad设计,导入器只会导入元件,而不会导入已布线线路。
53413        将PCB导出为DXF/DWG格式时,在AutoCAD中查看时,所有层均将导出到'0'层上。(BC:20041)
53452        对于特定设计,尝试通过Output Job生成DXF/DWG输出,将导致异常。
仿真
53032        在项目中从自由文档切换到原理图源文档时,Simulation Dashboard面板无法正确显示仿真配置文件。
53041        添加了对SRFF PSpice数字模型基元的支持。
53042        添加了对DLTCH PSpice数字模型基元的支持。
53043        对所有PSpice数字门(DLYLINE除外)实现了惯性延迟处理。

网友:
这个用处太大了,怪不得我之前的版本不好用

楼主:
Version 23.3.1
Build: 30 日期: 2023年3月16日

原理图
53014        IEEE符号“Open Emitter Pull-up”的标签不正确;现已更改为“Open Emitter Pull Down”。
53244        使用新Variant Manager时,无法保留对参数值和名称做出的更改。 (BC:19912)
53668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Specified argument was out of the range of valid values. Parameter name: Unhandled value for TUnit: eDXP”错误。
53935        打开后,修改相关Workspace Library元器件并将其保存回连接的Workspace时,ActiveBOM文档会自动刷新。
53947        将端口直接从一根导线移动至另一根导线时,端口交叉引用信息会突然跳转至错误的一侧。
PCB
50127        在特定情况下,当您复制粘贴组合中的元器件时,保存和打开目标PCB将导致您遇到Access Violation。
51041        生成Gerber/Gerber X2输出时,启用“Merge regions and pads inside Footprint”选项后,封装上的铜皮区域将被移除。
52128        在某些情况下,当您在2D PCB上使用元器件并启用“Hide pins on design”控件(在Comments and Tasks面板上)时,会遇到Access Violation。
52751        在某些情况下,将PCB导出至STEP会导致部分模型不可见。 (BC:19667)
52757        对于特定设计,DRC会错误地将与焊盘相连的阴影多边形铺铜标记为“Un-Routed Net Constraint”违规。
53076        在某些情况下,拖动线路会导致Altium Designer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崩溃/终止运行。 (BC:19855)
53607        对于特定设计和优选设置,尝试拖动线路后,可能会遇到Access Violation(在模块ADVPCB.DLL中)。
53680        在Preview对话框中使用并配置“Enable Fonts Replacement”功能不会导致印刷材料中的Stroke字体被TT字体替代。(BC:20178)
53684        在Advanced Rigid-Flex模式下,放置在重叠板区域上的基元,将返回错误间距违规。(BC:20034)
53825        将包含STEP模型的电路板导出为Parasolid格式(作为单一零部件)时,部分实心区域被错误地改为表面。
53852        生成的Gerber、GerberX2和ODB++输出中不包括放置在Solder或Paste层上的SMD Round Rectangular、Chamfered Rectangular和Custom Shaped焊盘。(BC:20379)
53931        在某些情况下,当您在3D中查看PCB时,双击Comments and Tasks面板中的元器件入口会导致Access Violation。
54225        在某些情况下,当使用“Any Angle”转角样式和“Push Obstacles”模式进行交互式布线时,会发生Access Violation。
多板
52857        从子项目PCB连接器中移除“System: Connector”参数时,多板原理图无法正确识别该移除并同步。
线束设计
52638        在Wiring List表对象中(Draftsman文档上),“Gauge”参数被错误标为“Guage”。
52753        移除连接点时,两侧的两个线束段会合并为一个线束。
53215        当您在Layout Drawing中将对象添加到Connection Point时,Properties面板(和相关对话框)上将出现“Assigned Objects”标签而非“Connectors”标签。
53218        在Layout Drawing上放置线束时,首次打开文档时的默认放置模式是“Any Angle”,其后是当前会话期间使用的最后一种样式。
53573        Layout Drawing现在支持Connective Graph功能,以便您能够查看彼此互连的具体连接器。
53587        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在Layout Drawing上为线束元器件定义多个物理模型视图的UI。
53616        新增在Layout Drawing上独立自由移动线束元器件多个物理视图的功能。
53651        从多板原理图导入Wiring Diagram时,并非所有同名网络都能够被导入。
53689        在Properties面板Crimps选项卡中新增Copy and Paste功能(在Wiring Diagram或Layout Drawing上选中线束元器件时)。
53718        将对象分配给连接点时,您现在可以查看该对象是否已被分配到其他地方。若您尝试分配已分配过的对象,软件将会发出警告。
53738        压接/相关部件的正确UniqueIDs现在显示在BOM中。
53784        现在,我们在Draftsman的Wiring Diagram View和Layout Drawing View对象属性中提供缩放功能。
平台
53170        在某些情况下,当您尝试在多个显示器之间移动面板并将Altium Designer拆分为多个窗口时,会在模块“X2.EXE”中遇到Access Violation。
53546        使用File » Open命令打开文件时,“All files (*.*)”入口现在始终出现在Choose Documents to Open对话框中列表的底部。
53856        从本次发布开始,默认安装将不再包含Altera/Lattice/Xilinx/Simulation文件夹和Miscellaneous IntLibs。更新软件将导致上述文件和库从\Library文件夹中移除。
54021        在某些情况下,崩溃报告仅包含线程调用栈中的一行。
54199        新增对原生图像批量删除的支持;当同一台计算机上安装多个实例时,您可以更快地卸载Altium Designer。
54290        在Draftsman文档中选择文本时,有时会遇到错误“System.ArgumentNullException: Value cannot be null. Parameter name: binding”。 (BC:20550)
数据管理
49599        在某些情况下,将元器件从Workspace Library导出到Integrated Library会导致部件丢失或符号/封装模型丢失。
53418        通过Explorer面板删除Project、BOM或Output Job模板时,软件仍会列出该模板,以供您在可以选择该模板的UI区域中使用。 (BC:19991)
53753        Library Importer无法导入包含与仿真模型(*mdl、*ckt)链接的元器件的库。
53764        无法通过设置本地VCS中央存储库来使用SVN + SSH协议。
53765        在使用Project Releaser准备待发布数据时,项目会被标记为“已修改”。
53803        为连接的Workspace启用Part Choices Revision Control后,您现在可以在Components面板中为多个选定元器件创建/编辑零部件选择。
53808        Draftsman文档和BOM报告现在支持工作区端项目参数。
53815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托管元器件时,会遇到以下错误:“System.ServiceModel.FaultException: Access denied! User login required for this service”。
53854        在特定情况下,访问File菜单(Alt+F)时会遇到错误“Invalid URI: The hostname could not be parsed”。
53865        我们已在用于管理Part Choices的适用UI区域中,将菜单入口“Create/Edit PCL”重命名为“Create/Edit Part Choices”。
53878        为连接的Workspace启用Part Choices Revision Control后,您将无法再直接从Explorer面板更改零部件选择的排列顺序。
53917        通过为连接的Workspace启用Part Choices Revision Control时,零部件选择的比较(比较元器件版本时)得到了增强。
53927        在特定情况下,已保存的项目组(*.DsnWrk)的成员项目在关闭并重新打开该项目组时不可见。
53944        批量编辑元器件时,如果至少有一个元器件具有从自定义供应商(本地部件数据库)分配的零部件选择,则对零部件选择的更改将在发布后丢失。
53953        在Workspace中直接编辑Layer Stack项目时,文档在保存后会错误地显示在Projects面板的Free Documents部分中。
53985        当主动使用托管元器件(包括从Web Viewer导航)时,Components面板将不再显示“Welcome to Workspace Library”。(ВС:20321)
54008        在发布项目并将其发布到Teamcenter EDA PLM(使用Workflow过程)时,新增进度条功能。
54025        当尝试克隆一个打开的Workspace项目(其共享访问权限随后被删除)时,会遇到一个空的错误对话框。
54029        无法从Data Management - Parts Providers优选设置页面的Parameter Import Options区域中删除自动生成的参数入口。 (BC:20384)
54048        在Library Importer UI中,“Decibel”入口被错误拼写为“Dicebel”。
54123        对于特定的本地PCB项目,在尝试使项目(对连接的Workspace)在线可用时,会遇到灾难性故障。
导入/导出
52852        在某些情况下,尝试导入Xpedition设计会遇到“File not found”错误。
52863        导入Xpedition Library封装时,焊盘尺寸与顶层区域(自定义焊盘)重叠。
54006        在将包含自定义焊盘形状的PCB导出为HyperLynx格式后,生成的*.hyp文件无法在HyperLynx中打开。
54016        对于特定的DXF文件,AutoCAD Importer会弹出一条消息,提示当前许可证不允许修改并且正在回滚更改。
仿真
53772        新增对PSpice Programmable Logic Arrays和使用全局节点的数字模型的支持($D_HI、$D_LO和$D_X)。
53791        新增对可变无源元器件(电阻器、电容器和电感器)的支持。
54038        更改Integration Method(在Advanced Analysis Settings对话框中)对仿真没有影响。

楼主:
Version 23.4.1
Build: 23 日期: 2023年4月14日

原理图
51351        一旦在图纸中拖动所有电路时,覆盖层盖住了电源端口的原始位置,则电源端口将被纳入该覆盖层的网络类参数集。
53734        对于特定设计,打开特定变量或者尝试为两个特定变量生成输出,将会导致Altium Designer挂起。
53837        打开特定设计时,原理图图纸的初始错误位置导致“加载文件错误,基本复用模块列表与首个扩展列表不一致”错误。
54134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EOleException “Impossible d"effectuer un cast d"un objet COM de type "System.__ComObject" en type d"interface "RT_Workspace.IWorkspace”。
54135        在某些情况下,会遇到Access Violation(地址为“AdvSch.dll”模块中的0000000147252B3B)。
54312        如果未勾选参数间接递归引用情况(例如,Comment = Value,Value = Comment),则将导致软件挂起。
54354        对于特定项目,通过其OutJob生成原理图图纸会导致“无法将类型‘System.__ComObject'的COM对象转换为接口类型‘RT_Workspace.IWorkspace'”错误。
PCB
48430        在某些情况下,在PCB中工作时,会遇到EAccessViolation(地址为“ADVPCB.DLL”模块中的000000016A57C852)。
53603        Silkscreen Preparation工具未考虑PCB/PCBLIB中SMD/TH焊盘Solder Mask Expansion值的变化情况。(BC:20104)
53989        当将PCB导出为STEP 3D或PARASOLID格式时,生成模型中的各层将相对于存在Stiffener层的区域移动。(BC:19516)
54119        当在两个对象之间应用‘相同网络’间距规则时,软件对DRC强制执行‘Applicable Binary Rules'窗口所示规则以外的不同规则。
54169        此时将对堆栈通孔焊盘和过孔的孔形状(所有类型)进行检查,以检测是否其中一个完全处于另一个当中,从而避免在Drill Table中生成重复钻孔。
54291        当启用PCB.OpenCascadeLatestVersion高级选项时,特定STEP模型被错误地导出(作为单个零件)为STEP 3D格式。
54308        对于特定电路板,移动和重新进行多边形铺铜将导致先前铺铜区域保持可见,而无法从视图中将其选定或禁用。
54360        将未连接SMD焊盘放置在阻焊层或助焊层上时,运行DRC时会错误地标记Un-Connected Pin违规。
54424        将新焊盘放置在现有多边形铺铜上时会遇到灾难性错误,且该铺铜具有与之关联的测量标记。
Draftsman
53058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电路板孔包含Multi-Layer基元,则会遇到“System.IndexOutOfRangeException:索引超出数组范围”错误。
53059        在某些情况下,当将Draftsman文档导出为PDF时,会遇到“EOleException:WidthAndHeightCannotBeNegative”错误。
线束设计
52434        在Harness Draftsman文档中,与连接器关联的图注此时将显示其关联部件的所有BOM线编号。
52435        在Harness Draftsman文档中,与连接点关联的图注此时将显示其关联部件的所有BOM线编号。
53561        当将导线放入Wiring Diagram时,网络线此时会进行‘实时’跟踪/刷新,以实时显示连接位置。
53565        在Wiring Diagram中,Harness Cable、Shield和Twist对象此时均具有固定纵横比。
53567        对于Layout Drawing上的连接点,此时可以显示其关联部件的物理(3D)模型。
53575        在Draftsman中的表格对象中,导线颜色此时将在文本颜色名称旁边以彩色图形的形式显示。
53578        如果此时单击连接到交束区位置的连接点,则将正确选定连接点,而不是交束区。
53635        线束设计编辑器的菜单和适用资源均已清理,以删除与线束设计无关的元素。
53696        此时可以在Place主菜单中,将‘No Connect'符号放入Wiring Diagram。
53755        Draftsman中的Cable和Shield对象图形,不同于实际Wiring Diagram中的图形。此外,导出的PDF中的行尾存在图形失真现象。
53756        尝试在Wiring Diagram或Layout Drawing中使用Replace Text或Find Next命令,将会导致错误。
53769        尝试访问Wiring Diagram Editor中的Formatting工具栏时,会遇到错误。
54077        Draftsman Wiring List和Connection Table对象的长度信息取自接线长度参数,而不是通过根据布局交束区长度进行计算而来。 (BC:20331)
54208        在Layout Drawing上,此时可以将连接器的物理(3D)模型显示为线框视图。
54228        将数据从Layout Drawing导入Draftsman文档时,错误地将连接图一同导入。
54281        在Output Job的Documentation Outputs部分中,Draftsman入口被禁用。
54313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线束设计文档时,会遇到以下错误: "System.NotImplementedException: ƒƒ\ƒbƒh‚Ü‚½‚Í‘

网友:
    每次更新修正了上一版的一些BUG,但又带来更多的新BUG!

网友A:
    結論,一直在抓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結論,一直在抓虫。

    是的,改善与创造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