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鼠标悬挂函数的使用

楼主(2023-05-26):
    请教各位大佬,我使用axlAddSimpleMoveDynamics这个函数的时候,我设想的是点击按钮,鼠标上悬挂一个外框,点击后放置,但是现在,第一次点击按钮,鼠标不能悬挂(或者没有显示出来),可以正常放置。

    第二次,或后面多次点击都可以正常悬挂,且正常放置。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让鼠标第一次就正常悬挂呢?谢谢~

    可以正常放置

    这部分代码

    不錯, 你做了我想做的事, 只是各公司表格需求不同, 但如何減少各部門一直輸入同樣資料,想一下.
    函數本身沒問題, 主要在使用函數指令時, 記得一定要先"重整畫面", 這也是第二次才會出現的原因.

网友: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看看函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