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rt lable属性无法更新

楼主(2023-05-26):
中心库中更新了part里面的lable属性,原理图打包的时候part的其他属性都能更新,就lable属性不能更新过来,请问如果不重新调用,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首先看您的lable属性是要用在那?? 1.線路圖顯示就好. 2.要在PCB顯示. 有些属性不是在線路圖零件修改, PCB就會顯示.

网友A:
不能更新,有什么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更新,有什么提示吗

没有提示,就是打包后lable属性没有变化。重新调用的话可以按库里面新的lable信息体现。

网友:
那确实很奇怪的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
不好意思,没有帮上你

网友B:
选项里面设置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里面设置更新

请教下具体是哪个选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具体是哪个选项?谢谢~

Update PDB Properties On 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date PDB Properties On Symbol

这个选项已经勾上了,但是还是更新不上,估计是没法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