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PCB做负片还有意义吗

楼主(2023-05-27):
做负片是为了节约计算机资源,现在CPU和内存都足够大了,做负片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這是我一直的主張, 負片有些內層十字PAD會無法成型.

网友:
没什么意义

网友:
    层数多了、板子规模大了就有意义了

网友:
负片与正片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计算量,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图形表达。在平面层,正片的插件孔连接,由Line和Shape组成,板厂在gerber更改是比较麻烦的,容易出差错,工作量大。负片形式的连接,就是一个可编辑的PAD,直接更改PAD的参数,比如内径,外径,开口宽度等等,非常方便,工作量极少。比如不同网络的Shape间距小,满足不了加工要求,需要加大间距,对于正片形式,要一段段切割Shape,更改量大。对于负片形式,仅直接加大分割线宽即可,更改方便,工作量少。只有了解板厂是怎么处理gerber文件的,才理解正片和负片的区别。

网友:
    PCB Layout 中所说的正片和负片是不同形式的图形表达。在板厂所说的正片和负片是不同的加工制程。所以,什么是正片和负片,各种回答都有,非常容易混淆。

网友:
    好久不用负片这个形式了

网友:
    正片方便自己修改线路板中间层线路,负片方便加工厂。你出正片,加工厂也很容易转换成负片

网友:
    EDA输出正片,工厂可以转换成负片,就是反相。这种负片没有可编辑性,这种转换没有意义。工厂不会有人这么处理gerber。
使用AD软件的,平面层采用负片形式比较多,allegro普遍使用正片。
合理的PCB设计,平面层应使用负片形式。

网友:
    PCB规模大,网络数多,Pin数也很多,可能平面使用负片计算机就没有那么卡

网友:
    板子大,器件多的时候,正片需要修理铜箔,负片不用,省时省力

网友:
    做负片没有意义了,正片所见即所得,出错几率小,负片所见非多得,容易错,最重要的是,大厂的参考设计都是正片了,他们不傻

网友:
    反正我从来没用过负片

网友:
    其實這看個人想法 沒有一定的 正負片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