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板为什么要求材质低介电常数

楼主(2023-05-27):
    高频pcb板为什么要求材质低介电常数

    介电常数ε或Dk,是pcb电路板电极间充以某种物质时的电容与同样构造的真空电容器的电容之比,通常表示某种材料储存电能能力的大小。当ε大时,储存电能能力大,电路中电信号传输速度就会变低。通过pcb电路板上电信号的电流方向通常是正负交替变化的,相当于对基板进行不断充电、放电的过程,在互换中,电容量会影响传输速度,而这种影响,在高速传送的装置中显得更为重要。ε低表示储存能力小,充、放电过程就快,从而使传输速度亦快。所以,在高频pcb板的传输中,要求介电常数低。

介质损耗Df:电介质材料在交变电场作用下,由于发热而消耗的能量称之谓介质损耗,通常以介质损耗因数tanδ表示。ε和tanδ是成正比的,高频电路亦要求ε低,介质损耗tanδ小,这样能量损耗也小。

    高频pcb板的基本要求

1、由于是高频信号传输,要求成品印制板导线的特性阻抗是严格的,板的线宽通常要求±0.02mm(最严格的是±0.015mm)。因此,蚀刻过程需严格控制,光成像转移用的底片需根据线宽、铜箔厚度而作工艺补偿。

    2、这类印制板的线路传送的不是电流,而是高频电脉冲信号,导线上的凹坑、缺口、针孔等缺陷会影响传输,任何这类小缺陷都是不允许的。有时候,阻焊厚度也会受到严格控制,线路上阻焊过厚、过薄几个微米也会被判不合格。

3、热冲击288℃,10秒,1~3次,不发生孔壁分离。对于聚四氟乙烯板,要解决孔内的润湿性,作到化学沉铜孔内无空穴,电镀在孔内的铜层经得起热冲击,这是作好Teflon孔化板的难点之一。

4、 翘曲度:通常要求成品板0.5~0.7%。

网友:
    介电常数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网友(2023-08-06):
    需要综合看,还要看设计什么产品,做什么用途,不是越低就越好,dk越低对加工精度要求就越严,如设计滤波器时,如果精度没有控制好,就容易出现频偏问题,如果设计PA时,走线就会比较细,这样就是影响功率容量等等,所以还需要缩合看

网友(2024-05-05):
    学习了 谢谢分享,有什么品牌的PTFE板材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