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输出波形异常

楼主(2023-05-28):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24V的NPN 输出带动稳压管输入电路发生波形异常的状况,电路图和波形如图1和图2所示;
图2中幅值高的波形为24V NPN输出至INPUT0,幅值低的为稳压管负极端波形。

若不接入此电路,24V NPN输出信号如图3所示;

在图3中,为方便比对,幅值低的波形是之前预存下来的稳压管负极端信号,幅值高的波形为24V NPN输出信号。

通过以上现象,可发现24V输入端开始一小段时间内的波形似乎被稳压管多次拉低,约1ms后恢复稳定;但24V拉高后短时间内电压波动最大在2V左右,不至于会改变稳压管的工作状态,是否因为刚开始NPN输出的驱动能力不足导致?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电路的容性太强了,加大阻性

网友B:
NPN的开关频率多少,把开关频率改小些在看看波形变化。这几个波形中感觉NPN电压因为稳压管寄生参数改变了。或者换个速度快些的稳压管试下

网友C:
电容的材质不行,换材质的好的,比如C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容性太强了,加大阻性

2K的电阻加到了20K还是一样的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的开关频率多少,把开关频率改小些在看看波形变化。这几个波形中感觉NPN电压因为稳压管寄生参数改变了。 ...

频率很低的  就是一个上升沿,高电平持续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材质不行,换材质的好的,比如C0G。

电容加在哪里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K的电阻加到了20K还是一样的现象的

减小电阻的阻值,你在看看,功率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阻的阻值,你在看看,功率变大

1k的话  也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很低的  就是一个上升沿,高电平持续1s

图2这个波形很明显,上升沿没问题。下降沿部分NPN与稳压管时间被拉长了,应该是稳压管寄生电容太大。
可以把稳压管去掉,看看下降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要换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这个波形很明显,上升沿没问题。下降沿部分NPN与稳压管时间被拉长了,应该是稳压管寄生电容太大。
可 ...

去掉那个2K的串联电阻,就是图2黄色的波形,应该是由信号上升至24V后短时间跌落2V导致的,不过寄生电容大,应该也不会把信号瞬间拉到接近0V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k的话  也一样的

470R,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那个2K的串联电阻,就是图2黄色的波形,应该是由信号上升至24V后短时间跌落2V导致的,不过寄生电容大 ...

图二开关波形不是你控制的?那问题不在这。
图二中下降沿很明显,开始阶段是受控的,后面才不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R,看看

470的话  会超了稳压管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开关波形不是你控制的?那问题不在这。
图二中下降沿很明显,开始阶段是受控的,后面才不受控

图2的黄色波形是输入信号,就是一个24V上升沿触发,可以理解为输入触发信号不接入这个电路的原始波形;
图2的青色波形可完全忽略,不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