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转16.6不成功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29):
    请教,如图一显示转换成功,可是用16.6allegro却打不开,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看看 log file , 有時候在 17版建的零件 , 1ˊ6.6 沒那功能顯示不出來就會轉不出來,
    例如 17版的pad 可以做導圓角,但16.6 沒有那功能,就會轉不出來 , 刪掉有問題的零件
    就正常了.

网友:
    首先你得有17.4的软件,否则解决不了;大部分都是17.4的封装PAD的形状在16.6中没有,所以会失败;

网友:
    有可能是 Design Extents 太大,16.6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