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稳压电路求助!

楼主(2023-05-30):
有哪位大神能帮看一下这个是稳压二极管吗?看外形不太像稳压二极管。下图是电子管高压稳压电路其中1N5535这个管子坏了,有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其中这个管子在电路中的作用,能用什么管子替代最好,我看了一下1N5535这个管子电路特性比较特别,反向电流是10nA,并且买不到,怕换成其它15v稳压管对电路板产生影响。谢谢!!

高压稳压电路

高压稳压电路

1N5535

1N5535

网友:
    你可以拍个照片,让采购问厂家要个一样的

网友:
    厂家的销售或者售后毕竟是专业人员

网友:
    看电路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先找到电路中导致管子损坏原因,一般多是热击穿 电路中作用大概是起到保护作用,要平替的话根据参数找差别不多的就行

网友:
    看电路的配置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