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VX 2.7 如何多人联机

楼主(2023-05-30):
xpeditionVX 2.7  如何多人联机 ,求大佬帮忙

网友:
    竟然还有多人联机,
我公司都是小板子,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设置一下layout team server

网友:
    联机记得使用服务器,个人电脑配置太低了的话其他设计者的使用体验会特别差,

网友:
    VX版本都一样的,在RSCM里面设置下,然后在ICDB Server manager里面指引下项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