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批量删除阻容文字

楼主(2023-05-31):
    请有没有批量删除文字的skill,例如C,R开头的文字。

网友:
    如果不是很多,就手动删
    要是文字比较多,也只能用skill了

网友A:
    你更新一下封装库,在库里面改完,直接更新进pcb会不会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更新一下封装库,在库里面改完,直接更新进pcb会不会快一些

    这也是最快捷的方法了。两千多个器件手删太慢,关键有的项目需要,有的项目不需要,只能搞个备用库先用着吧。

网友:
    43434323654.1

网友:
    目前没有,不过比较简单。获取所有文字,判断层符合你要删除的层,在判断开头字母是你要删除的字母的时候。指定删除命令。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