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元器件故障快速检测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3-05-31):
  PCB电路板元器件故障快速检测方法都有哪些?

   PCB电路板做好以后,还需要进行检测,以便发现问题。常见的PCB电路板问题并不少,如电子元器件损坏、线路短路、元器件质量差、电路板断线故障等。那么,PCB电路板元器件故障快速检测方法都有哪些呢?

   PCB电路板故障很多都集中在元器件上,像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等,可以通过眼睛去观察,如集成芯片跟晶振明显损坏,表面有烧灼痕迹等此类故障,直接把问题元件更换掉就可以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元器件损坏都能用肉眼观察到,一些情况下的损坏是无法从表面看出来的,需要借助专业的检查工具。常用的检查用具有:万用表、电容表等,在检测到某一元器件电压或电流不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该元器件或前一元器件存在问题,需要直接更换再进行检查。

  有时候我们在给PCB板上元器件的时候,也会遇到检测不出问题,但是电路板又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元器件在安装过程中,因各个元器件无法协调工作,导致会出现性能不稳定的状况。这时,检测仪器已经无法起作用了,可以尝试根据电流、电压来判断故障可能的范围,尽量缩小范围。有经验的工程师也许能够很快判断出故障区域,但是具体哪个元器件坏了却不能100%确定。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尝试更换可疑元件,直到找到问题元件为止。

  以上所说的都是电子元器件的问题。当然,PCB电路板作为元器件的落脚点,故障出现也是正常的,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PCB电路板在没有明显损坏的情况下出现故障,查起来确实非常的麻烦;在排查过程中,一定要保持专注的精神状态。

  以上便是专业工程师为你详解的PCB电路板元器件故障的一些快速检测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板子要是短路了,就很麻烦,只能把芯片一个一个拆下来,拆了那个器件不短路了,就证明是那个器件出现故障了

网友:
    ICT用起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