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怎么选

楼主(2023-05-31):
一、电烙铁的种类
1. 外热式电烙铁

由烙铁头、烙铁芯、外壳、木柄、电源引线、插头等部分组成。由于烙铁头安装在烙铁芯里面,故称为外热式电烙铁。

烙铁芯是电烙铁的关键部件,它是将电热丝平行地绕制在一根空心瓷管上构成,中间的云母片绝缘,并引出两根导线与 220V 交流电源连接。

外热式电烙铁的规格很多,常用的有 25W,45W,75W,100W 等,功率越大烙铁头的温度也就越高。

烙铁芯的功率规格不同, 其内阻也不同。 25W 烙铁的阻值约为 2k Ω, 45W 烙铁的阻值约为 1 k Ω, 75W 烙铁的阻值约为 0.6 k Ω, 100W 烙铁的阻值约为 0.5 k Ω。

烙铁头是用紫铜材料制成的,它的作用是储存热量和传导热量,它的温度必须比被焊接的温度高很多。烙铁的温度与烙铁头的体积、形状、长短等都有一定的关系。当烙铁头的体积比较大时,则保持时间就长些。另外,为适应不同焊接物的要求,烙铁头的形状有所不同,常见的有锥形、凿形、圆斜面形等等。

2. 内热式电烙铁

由手柄、连接杆、弹簧夹、烙铁芯、烙铁头组成。由于烙铁芯安装在烙铁头里面,因而发热快,热利用率高,因此,称为内热式电烙铁。

内热式电烙铁的常用规格为 20W,50W 几种。由于它的热效率高, 20W 内热式电烙铁就相当于 40W 左右的外热式电烙铁。

内热式电烙铁的后端是空心的,用于套接在连接杆上,并且用弹簧夹固定,当需要更换烙铁头时,必须先将弹簧夹退出,同时用钳子夹住烙铁头的前端,慢慢地拔出,切记不能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连接杆。

内热式电烙铁的烙铁芯是用比较细的镍铬电阻丝绕在瓷管上制成的,其电阻约为 2.5k Ω左右( 20W ),烙铁的温度一般可达 350OC 左右。

由于内热式电烙铁有升温快、重量轻、耗电省、体积小、热效率高的特点,因而得到了普通的应用。

3. 恒温电烙铁

由于恒温电烙铁头内,装有带磁铁式的温度控制器,控制通电时间而实现温控,即给电烙铁通电时,烙铁的温度上升,当达到预定的温度时,因强磁体传感器达到了居里点而磁性消失,从而使磁芯触点断开,这时便停止向电烙铁供电;当温度低于强磁体传感器的居里点时,强磁体便恢复磁性,并吸动磁芯开关中的永久磁铁,使控制开关的触点接通,继续向电烙铁供电。如此循环往复,便达到了控制温度的目的。

4. 吸锡电烙铁

吸锡电烙铁是将活塞式吸锡器与电烙铁溶为一体的拆焊工具。它具有使用方便、灵活、适用范围宽等特点。这种吸锡电烙铁的不足之处是每次只能对一个焊点进行拆焊。

二、电烙铁的选用
电烙铁的种类及规格有很多种,而且被焊工件的大小又有所不同,因而合理地选用电烙铁的功率及种类,对提高焊接质量和效率有直接的关系。

选用电烙铁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 焊接集成电路、晶体管及受热易损元器件时,应选用 20W 内热式或 25W 的外热式电烙铁。
2) 焊接导线及同轴电缆时,应先用 45W~75W 外热式电烙铁,或 50W 内热式电烙铁。
3) 焊接较大的元器件时,如行输出变压器的引线脚、大电解电容器的引线脚,金属底盘接地焊片等,应选用 100W 以上的电烙铁。

三、电烙铁的使用方法
1. 电烙铁的握法有三种:
1) 反握法,就是用五指把电烙铁的柄握在掌内。此法适用于大功率电烙铁,捍接散热量较大的被焊件。
2) 正握法,此法使用的电烙铁也比较大,且多为弯形烙铁头。
3) 握笔法,此法适用于小功率的电烙铁,焊接散热量小的被焊件,如焊接收音机、电视机的印刷电路板及其维修等。

四、电烙铁的使用要求
1. 新烙铁在使用前的处理 一把新烙铁不能拿来就用,必须先对烙铁头进行处理后才能正常使用,就是说在使用前先给烙铁头镀上一层焊锡。具体的方法是:首先用锉把烙铁头按需要锉成一定的形状,然后接上电源,当烙铁头温度升至能熔锡时,将松香涂在烙铁头上,等松香冒烟后再涂上一层焊锡,如此进行二至三次,使烙铁头的刃面及其周围就要产生一层氧化层,这样便产生“吃锡”困难的现象,此时可锉去氧化层,重新镀上焊锡。

2. 烙铁头长度的调整 焊接集成电路与晶体管时,烙铁头的温度就不能太高,且时间不能过长,此时便可将烙铁头插在烙铁芯上的长度进行适当地调整,进而控制烙铁头的温度。

3. 烙铁头有直头和弯头两种,当采用握笔法时,直烙铁头的电烙铁使用起来比较灵活。适合在元器件较多的电路中进行焊接。弯烙铁头的电烙铁用在正握法比较合适,多用于线路板垂直桌面情况下的焊接。

4. 电烙铁不易长时间通电而不使用,因为这样容易使电烙铁芯加速氧化而烧断,同时将使烙铁头因长时间加热而氧化,甚至被烧“死”不再“吃锡”。

5. 更换烙铁芯时要注意引线不要接错,因为电烙铁有三个接线柱,而其中一个是接地的,另外两个是接烙铁芯两根引线的(这两个接线柱通过电源线,直接与 220V 交流电源相接)。如果将 220V 交流电源线错接到接地线的接线柱上,则电烙铁外壳就要带电,被焊件也要带电,这样就会发生触电事故。

电烙铁在焊接时,最好选用松香焊剂,以保护烙铁头不被腐蚀。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应轻拿轻放,决不要将烙铁上的锡乱

1,使用可调式的衡温烙铁较好;
2,第一次使用时,必须让烙铁嘴“吃锡”;
3,平时不用烙铁的时候,要让烙铁嘴上保持有一定量的锡,不可把烙铁嘴在海棉上清洁后存放于烙铁架上;
4,海棉需保持有一定量水份,至使海棉一整天湿润;
5,拿起烙铁开始使用时,需清洁烙铁嘴,但在使用过程中无需将烙铁嘴拿到海棉上清洁,只需将烙铁嘴上的锡搁入集锡硬纸盒内,这样保持烙铁嘴之温度不会急速下降,若IC上尚有锡提取困难,再加一些锡上去(因锡丝中含有助焊剂),就可以轻松地提取多的锡下来了;
6,烙铁温度在340~380度之间为正常情况,若部分敏感元件只可接受240~280度的焊接温度;
7,烙铁嘴发赫,不可用刀片之类的金属器件处理,而是要用松香或锡丝来解决;
8,每天用完后,先清洁,再加足锡,然后马上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