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PI问题疑惑

楼主(2023-05-31):
    RT 左边旋转net 为啥右边没有任何显示呢?这是啥问题?

    图像

网友:
    这个问题还见过,看看你的软件别的功能好着吗

网友A:
    你是不是不小心删了一些器件,所以pin的信息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不小心删了一些器件,所以pin的信息也没有了

    没有删任何器件

网友(2023-07-27):
引用 楼主:
没有删任何器件

    你好可以加个好友吗?请教几个Ansys仿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