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使用方法讨论,欢迎各位大佬加入!

楼主(2023-06-01):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个最基础的电子元器件的使用心得
稳压二极管
1.稳压 2.做限流保护元件
稳压使用的时候串接电阻保护稳压管,并接电容提高稳定性,驱动小功率的负载比较好用
限流保护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护的作用,保护芯片

网友:
    稳压额二极管常用参数
⑴稳定电压

⑵电压温度系数

    ⑶动态电阻

⑷稳定电流 ,最大、最小稳定电流

⑸最大允许功耗

网友(2023-12-20):
    可以加下我,18923830106 V同号,半导体功率器件原厂

网友A:
    想请问下楼主到底是怎么样个限流保护?通常都是稳压,如果非得联想到限流的话,那么也是配合三极管利用三极管来做电路的所谓恒流,但二极管本质上还是稳压。所以想请教下是怎么做到限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楼主到底是怎么样个限流保护?通常都是稳压,如果非得联想到限流的话,那么也是配合三极管利用三极 ...

    他是講「穩壓二極管」,如果單講「二極管」的話,是有「限流二極管」(Current Limit Diode Current Regulation Diode)這種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講「穩壓二極管」,如果單講「二極管」的話,是有「限流二極管」(Current Limit Diode 或 Current R ...

    以前没接触过这类元件,多谢大师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