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网络铜皮铺不上pin

楼主(2023-06-01):
请教个问题,铺铜皮铺不上同网络的pin,中间有一个间隙。怎么设置

网友:
    查一下这个pin上是否有禁布,铜皮连接设置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选择了不覆盖相同网络的选项

网友:
    你对照一下以下几个铺铜设置,就能看出差别了!

覆盖相同网络的

只覆盖相同铺铜的

不覆盖相同网络的

网友:
    楼上正解,检查一下铺铜方式;

网友:
    是否覆铜设置没设置好?

网友(2023-07-25):
    选择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