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常见错误分析

楼主(2023-06-01):
一、汇编软件汇编失败原因分析这里采用Keil C51软件包中的宏汇编器A51作为编绎器,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编写时要注意一定的语法,详细介绍可以参考相关参考书,语法错误会造成汇编失败,常见的汇编错误如下:1. 标号重复: 常见于复制、粘贴程序时忘记修改标号,造成出现多个相同的标号,标号是不允许重复的。 2.标点符号以全角方式输入: 汇编程序要求标点符号为半角方式,否则汇编失败。可以在输入:,;时切换到半角方式,或者在大写状态输入标点符号,这也是很容易犯而且不容易发觉的错误。 3.数值#FFH 前遗漏0: 根据要求应该在a~f前加0,写成#0FFH 4.字母O和数字0搞混: 有时候这两个字看上去完全相同,要注意哦~~ 5.标号后边遗漏":" 6.标号使用了特殊字符: 标号不能用指令助记符、伪指令、特殊功能寄存器名和8051在指令系统中用的“#”、“@”等,长度以2~6字符为宜,第一字母必须是英文字母。比如:T1、T2、A、B这些字符有特定的含义,不允许用于标号。 7.AJMP跳转超过2K地址: AJMP属于短跳转命令,有2K地址范围的限制。 8.超过地址范围: JB P3.2,EXIT跳转超过-128~127个地址范围。这个是最容易出现的错误!你有可能程序刚才还能汇编编译成功,你加了一段程序后程序就提示出错了,你可以把 JB  P3.2,EXIT 转换成 JNB  P3.2,LD01 AJMP EXIT LD01: AJMP  EXIT …… 9.字母I和数字1混淆: 冒失鬼的常见问题。 10.创造发明不存在的汇编语言指令: 在编写程序程序的过程中可不欢迎这种创新,这种指令汇编程序不支持,芯片也不认可。 11.符号“:”“;”最好用半角书写。
二、程序出错1.寄存器重复调用: 比如主程序中设定了R4=5,表示主程序循环执行5次,而其中的一个延时子程序又用到R4,使R4的值发生紊乱,造成程序无法正常执行。 2.硬件不熟悉: 单片机一般采用下拉输出,往往端口输出0驱动外设工作,和常见的正逻辑相反,容易搞错。
三、指令系统常用符号和含义(1)Ri:工作寄存器0和工作寄存器1,i=0或1。即R0~R1。 (2)Rn:工作寄存器R0~R7,n=0~7。 (3)@Ri:寄存器Ri间接寻址8位存储器单元00H~FFH。 (4)direct:8位直接地址,它可以是内RAM 00H~7FH或SFR的80H~FFH。 (5)#data:8位立即数。 (6)#data16:16位立即数。 (7)addr16:16位目的地址。用于LCALL和LJMP指令,能调用或转移到64K程序存储器空间的任何地方。 (8)addr11:11位目的地址。用于ACALL和AJMP指令,可在下条指令地址所在的2K字节页面内调用或转移。 (9)rel:带符号的8位偏移地址,用于SJMP和所有的条件转移指令。其范围是相对于下一条指令第1字节地址的-128~+127个字节。 (10)DPTR:数据指针,可用作16位的地址寄存器。 (11)bit:位地址。片内RAM中的可位寻址及SFR中的可寻址位。 (12)A:累加器Acc。 (13)B:通用寄存器,主要用于乘法MUL和除法DIV指令中。 (14)Cy:进位标志位或布尔处理器中的累加器。 (15)@:间接寄存器或基址寄存器的前缀。如@Ri,@DPTR,@A+PC,@A+DPTR。
  编写汇编语言的忠告要养成良好的程序书写习惯,比如标号对齐、参数对齐、注释对齐,这样看起来赏心悦目,也不容易出错。标号最好采用有意义的英文,这样比较直观,注释尽量详细准确,便于以后读懂,而且有利于其它程序中作为子程序模块的调用。还有要注意典型程序模块的积累,再复杂的程序也是由一个个小程序模块组成的,在初学阶段可以对典型程序比如:延时子程序、查表子程序、按键消抖子程序等编写实践一次,这样印象深刻,便于以后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