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为什么要做阻抗?

楼主(2023-06-01):
    PCB线路板为什么要做阻抗?

           什么是印刷电路板阻抗?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阻抗常用Z表示,是一个复数,实部称为电阻,虚部称为电抗,其中电容在电路中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电感在电路中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称为感抗,电容和电感在申路中对交流电引起的阻碍作用总称为电抗。PCB线路板为什么要做阻抗呢?PCB线路板阻抗是指电阻和对电抗的参数,对交流电所起着阻碍作用。在PCB加工中,阻抗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1.PCB线路板要考虑接插安装电子元件,接插后考虑导电性能和信号传输性能等问题,所以就会要求阻抗越低越好

2.PCB线路板在生产过程中要经历沉铜、电镀锡(或化学镀,或热喷锡)、接插件焊锡等工艺制作环节,而这些环节所用的材料都必须保证电阻率低,才能保证线路板的整体阻抗达到产品质量要求,并能正常运行。

3.PCB线路板的镀锡是整个线路板制作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是影响阻抗的关键环节。化学镀锡层最大的缺陷就是易变色(既易氧化或潮解)、钎焊性差,会导致线路板难焊接、阻抗过高导致导电性能差或整板性能的不稳定。

4.PCB线路板中的导体中会有各种信号传递。为提高其传输速率而必须提高其频率时,线路本身如果因蚀刻、叠层厚度、导线宽度等因素不同将会造成阻抗值的变化,使其信号失真,导致线路板使用性能下降,所以就需要控制阻抗值在一定范围内。

    PCB印刷电路板提供的电路性能必须能够使信号传输过程中不发生反射现象,信号保持完整,降低传输损耗,起到匹雪阳抗的作用,这样才能得到完整、可靠、精确,无干扰、噪音的传输信号。特性阻抗与基板材料(覆铜板材)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故选择基板材料在电路板加工中非常重要。

网友:
    謝謝樓主, 學習到不錯的知識

网友A:
    根本原因还是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还是不清楚。

刚入行没多久,还有很多不懂,欢迎前辈补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