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阻容低通滤波器模拟DAC闭环控制延时问题

楼主(2023-06-02):
老师们,大家好!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恒流源,ADC读取电流值,输出PWM经低通滤波的电压信号(DAC)控制输出电压达到闭环恒流的目的,但是低通滤波的延时性,使得实际输出与控制信号有一个时间差,导致输出呈现低频波动,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低通滤波又不能无限的减少时间常数,闭环控制又不能无限加大时间常数!

恒源好像必需闭环控制才行,本人,软硬件都是菜鸟,想改一个数字化的充电器,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无从下手了!

网友:
    单片机的ADC只是一个数模转换,这时候你需要看AD的精度和速度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你首先要分成三部分
    单片机部分,
    程序软件部分
还有电流源硬件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分成三部分
单片机部分,
程序软件部分

    难点再恒流源硬件部分这个设计好后,可以先断开后边采集电路,用示波器看看恒流源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点再恒流源硬件部分这个设计好后,可以先断开后边采集电路,用示波器看看恒流源的波形

现在懂软件的人多,硬件方面的人都少了
    特别是模电方面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硬件方面是没问题的,因为之前我用电位器控制电压和电流,现在想通过单片机用按键控制,恒源的实质就是调压,一路按键控制的PWM经低通滤波器或叫阻容积分电路后产生的电压控制输出电压,负载的电流经采样放大后到ADC,读出电流值,经过与设置的电流值对比,然后再控制PWM实现电流闭环控制。问题就是阻容滤波电路使DAC速度很慢,造成跟随不上实际电流或电压值。比如电流已经超过设定值,单片机将PWM减小,输出电压下降,电流下降,但是积分DAC的延时,它还没有检测到已经下降的真实电流,所以单片机还是在减少PWM,造成将电压拉的过低,等到检测到真实电流时,已经低于设定值,于是单片机又将PWM加大,又因为延时,电流又会被调到超过设定值,如此波动就产生了。这种情况,不知道用软件或硬件能不能解决!?或者这种控制方式来恒流就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硬件方面是没问题的,因为之前我用电位器控制电压和电流,现在想通过单片机用按键控制,恒源 ...

经过你的描述,问题应该是PWM后面滤波器的问题,
如果滤波器设置好的话。不会与那么多的延时

网友C:
    忽然想到,你可能积分电路调的太慢了,让跟快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然想到,你可能积分电路调的太慢了,让跟快点就可以了

积分时间可以调小点,但是过小又会使DAC出来的电压信号包含PWM的交流成分,使电源输出本身就不稳定了!而且即使调的再小,它还是有延时,只是改善一点。我感觉可能用阻容积分模拟ADC不可能完美稳定恒流!可能无解了!
或者只能想办法将闭环做在硬件里,用运放做一个压控增益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