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7.4 ENV文件总是被重置

楼主(2023-06-02):
求助各位大佬,allegro17.4 设置好的ENV文件,总是不定时的被重置是什么原因呢?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評論過好幾次了, 都說是skill了. 找一下文章吧.

网友A:
    你是指快捷键被重置,还是设置项被重置,或者两者皆被重置。

网友B:
    你的ENV格式不正确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快捷键被重置,还是设置项被重置,或者两者皆被重置。

    是整个ENV文件被重置,多出现在改变库路径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ENV格式不正确导致的

部分快捷键,看上去不错啊

alias F11 replace padstack
    alias F12 oops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N new
alias ~O open
alias ~F mirror
alias ~Q show element
    alias ~B zoom fit
alias ~Y redo
    alias ~Z undo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十分感谢,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多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用"C:\Cadence\SPB_22.1\share\local\pcb\site.env"文件

网友:
    cadence 17.4 可以设site文件么?